BK2421 在无线数字音频上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0-08-06):
一直在开发2.4g的无线耳机,一个月前,48K的立体声无线传输用BK2421调过了,实际测试距离的时候,5米开外就出现声音断续的问题(室内测试),用的是陶瓷天线,还加了PA的,现在卡在距离上郁闷的很,有没朋友有这方面经验的可以交流交流 qq:42638084

网友:
你把BK2421寄存器功率调到0dBm或-5dBm档试试,不要用5dBm。
如果你加了PA,还有陶瓷天线,10m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们没加PA都能调到10m,不过跟基带的纠错算法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距离现在基本调到100m了,只是在跳频抗干扰机制上不知道怎么去做。
采用主动跳频方式与被动跳频都试过,主动跳频基本能保证在空旷地无干扰源的情况下10米内稳定,被动跳频者不行。
但无论哪类跳频方式,抗干扰能力都太差,一旦信道不干净,就会造成丢包,出现噪音,这一点是目前唯一存在的问题。
PS:2mRF,48K 16bit 2声道采样,数据未经过压缩的

网友(2010-09-09):
呃,兄弟给了个不能加人的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加buffer.在通信质量好的时候将数据传过去,不好的时候就跳频。因为有buffer,音质也不会有太大的问
题。

网友(2011-12-04):
make 有点兴趣

网友(2012-02-06):
貌似用的人不多,网上资料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