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HOLUX M-241便携式GPS(原创首发)

楼主(2010-08-06):
公司想对厂内车辆控制速度,买了十五台此设备,用于监督矿山车辆的速度。此机带2M的FLASH,可存10万个点(上个1.12版的固件没有保存速度数据,可存13万个点,去年9月底出了1.13新固件,增加速度记录),带96X32点阵液晶,可以显示GPS数据(高度、经纬、时间、设置菜单...)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经不住诱惑把把脱了。

外观:
这方面的评论比较多了,像个胶卷,样子不错。

顶面有个UP字样,显示天线在这里,要求这里向上,但不向上信号也很好。

用小刀取下顶面的胶帖,看到有一个螺丝。拆下螺丝,往另一个方向一顶,里面的板子就出来了。

这个机机用5号电池,有USB口下载数据,但不能通过USB充电。而且好像官方不建议用充电电池,说内阻太小。可以看到空间还有很大,完全可以加个充电小板。

从卡槽里取下GPS天线: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取下LCD螺丝,把背光线取下,则可以把LCD翻开。看到下面的芯片:

蓝牙芯片MT6601:

广为人知USB接口芯片CP2102:

因为此机经常突然没电,并且用的是5号电池,所以重点看下电源部分,电源部分是用的MAX1760做的DCDC。查下资料,这个芯片相当牛B!好是了得:带同步整流无需要MOSFET或者肖特基,最高输入5.5V,开关频率是3M,只用个3.3UH的电感,效率高达94%。怪不得官方号称一节5号电池可顶10小时以上!看来改锂电加充电电路有希望了,因为它可以输入高达5.5V!

把屏蔽盖轻轻打开,可以看到GPS主芯片MT3318,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盖子打开的手感很舒服,不需要太大的力气,但也决不会轻易掉下来,可见做工很不错:

拍完PP装回来,来个背影:

网友:
大胡子,这个什么价格?

楼主:
现在估计400左右。

MTK芯片组,非常省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估计400左右。
mtk芯片组,非常省电。

没有什么处理器的型号吗?

网友:
400左右~~一直想买有不舍得买~唉~挣的少了~

网友:
对MAX1760 感兴趣

顶大胡子叔叔

网友:
此物只能外国有

中国罕见有厂造

网友:
也考虑买过,确实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估计400左右。
mtk芯片组,非常省电。
没有什么处理器的型号吗?
--------------------------------------------------------------------
MT3318图上有。

网友:
这图片怎么拍的晃眼睛啊!
特别是背景虚化的几张,,看起来眼睛极不舒服啊!

网友:
此设备放在矿山车辆里还有信号吗?如何能实时查看矿山车辆是否超速行驶呢,我们这有好多露天矿矿山车辆.

楼主:
放在驾驶室里有信号的,用点烟器供电。这个东东原配有点烟器线,拆开里面用的是MC34063.
我不需要实时监控,我订下规矩,限速30KM/h,事后每月抽查几次,有连续超速的将受到惩罚,瞬时超速不计。另外可以计算每个人的平均速度,也可分析每个人是不是有超速的倾向。

你们的露天矿山是什么矿?开采方式是什么?分台阶机械化开采吗?爆破是自己做还是请别人来做?

网友:
感觉很简单啊。

am老大不是要做这个吗,可以参照一下。

maxim 的类似DC-DC芯片我在上一家公司申请了各10各,分别有:MAX1846,MAX1685,MAX1700。哈哈。

网友:
噢,如果驾驶员故意关掉此设备怎么办?我们是露天煤矿,工艺为:电铲-单斗-皮带(破碎站)-排土机,半连续开采方式,是分台阶开采,爆破以前是自己做的,成本有点高,现在逐渐转向外包!

楼主:
多谢楼上。遇到个内行可以交流了。
关掉就没有数据,以不使用安全设施论处。直接开除。。

楼主:
居然得了条裤子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互相学习。如果能把车速数据实时反馈给主控室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大胡子原来是搞矿山的。goodboy是煤矿,大胡子是什么矿?用什么爆破方式?中深孔爆破?

网友:
goodboy ,你们的爆破方式是什么?每立方爆破的外包价格多少?

网友:
我也有一个HOLUX M-241,挺好的,显示方式也很多,记距离,海拔,经纬度。觉得非常不错。

网友:
这个 我也有一个 喜欢出门的时候带着 回来看轨迹记录 还有和照片合并数据

网友:
看来改锂电加充电电路有希望了,因为它可以输入高达5.5V!
-------------------------------------------------------
先量量内部电路的工作电压,MAX1760好像只能升压不能降压。如果内部使用4V以下就不能用锂电了,而且很可能是3.3V

网友:
是不是带这个出去,自己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自己徒步登山迷路了,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方位,上海小伙的悲剧不在发生呢?

楼主:
配合地图(蓝牙接收)就行了,就算没有地图,他可以通过方向显示使用。如果有等高线纸地图也可以。

网友B:
刚入手一个~想问问大胡子叔叔,这东东能直接用锂电否?
我前阵子刚弄了点14500  3.2V AA600毫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现在不敢直接放进去用~嘿嘿~

网友(2010-09-27):
能否麻烦楼主测量一下那个MAX1760的输出端的电压,实在是想用锂电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买呢。另外看MAX1760的PDF貌似一般是输出3.3v的,但是如果外接了二极管(不知道对不对)输出电压可以超过4v。

网友(2010-12-02):
400太贵了

网友:
改了锂电吗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记录器的记录频率可以设定吗?

我想要1秒记录一次,不知道能否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记录器的记录频率可以设定吗?
我想要1秒记录一次,不知道能否做到。

1\5\15\30秒可选的。

我还没改锂电,最没时间研究。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一个,挺好用的。虽然我的手机也有GPS,但如果一直开着会太耗电,而不常开的话想看地图定位又太慢。配上这个就很方便了,而且用来给照片加经纬度也很好用。

另外,在用随机附送的松下电池试用时发现开了六七个小时后LCD点不亮了,关掉再开也一样,换电池就OK。但用电脑把数据读出来却发现数据一直都在记录,看来主芯片在电压很低的时候也能记录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记录器的记录频率可以设定吗?
我想要1秒记录一次,不知道能否做到。
1\5\15\30秒可选的。
我还没改锂电,最没时间研究。

感谢您的回答。您试过设置1秒一次记录吗?

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说最短的记录间隔是5秒一次,

但也有人说刷新固件后可以设置一秒一次。

现在很纠结,感觉这个东西不错,想用,但是万一不能设置一秒一次记录,就没有实用价值了。

烦请楼主帮忙实际测试一下,确认是否能够设置一秒一记录。。。。

不胜感谢。

楼主:
绝对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绝对可以。

引用图片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肯定是国产或者台湾的吧,mtk做山寨机芯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肯定是国产或者台湾的吧,mtk做山寨机芯片的

你小看MTK了。
你随便拆个光驱看看里面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东东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好东西啊。不过,现在手都有这个的啦。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可以只手动记录POI兴趣点吗?如果可以,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或者,如果需要手动记录,有什么GPS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可以只手动记录poi兴趣点吗?如果可以,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或者,如果需要手动记录,有什么gps推荐?

所谓兴趣点,是要记录名字的,这个东东做不到。
这个东东能做的是记下时间对应的座标。
这个也可以手动,在开机画面下,有按键可以开始或者停止记录,比如设为5秒一记,那么5秒内你按两下停止/开始按键,就实现了记录一次。

网友:
多谢楼主的指导~
TAOBAO搜索了下,有一个HOLUX M-1200E,有POI,不过那个连屏幕都没有,如果要记录几百上千个POI,地图上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你所说的手动记录,我明白了。也是一种变通的做法,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机器,手动记录点的时候,会提供编号的,达到类似POI记录的功能。

网友:
周末再来好好看帖子。

网友(2011-03-30):
这个东东看上去很强大

网友(2011-07-17):
大胡子注意下,这是升压IC,不可以工作在降压模式。也就是说,输入5V时,输出会变成4.X V

楼主:
弄个LDO算了。

网友:
我当时选了好久,最终也是买的这个,当时用诺基亚的手机,蓝牙连接gps。出差在外是相当好用啊。
现在用的手机自带gps的,这个东东闲置了相当久,看到lz的帖子我得想想能不能复活它,继续发光发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真的小看MTK了

网友:
我拆了一个m1000b,holux的,芯片也是m3318,目前未找到该芯片资料,正在尝试串口接收gps数据,未成功,继续努力

网友(2011-09-12):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11-12):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他真的小看mtk了

说实话,我也小看它了。

网友(2011-12-22):
这个有点酷

网友:
显示不了

网友(2012-04-07):
引用 网友B:
刚入手一个~想问问大胡子叔叔,这东东能直接用锂电否?
我前阵子刚弄了点14500  3.2V AA600毫安时磷酸铁锂 ...

chierchen你好!我有同样的问题,HOLUX M-241能用3.2v磷酸铁锂电池供电么?你最终试了么,谢谢

网友(2012-08-13):
这么大的容量,用串口,导出一次数据要多久呢?

网友(2013-01-26):
不知是用什么flash,2m内存 10w点1秒1点的话只能1天多,不知可不可以扩容,还有不知现在有没有安卓手机端的软件可以读取数据

网友H:
MTK还是不靠谱。。。记录下路径,做个普通汽车导航还可以。我装在飞控上,做航模导航就不行了。1HZ的输出会突然出现飞机航向改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MTK还是不靠谱。。。记录下路径,做个普通汽车导航还可以。我装在飞控上,做航模导航就不行了。1HZ的输出会 ...

MTK给它个命令它就可以5HZ输出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4-01-04):
mark很好的讨论

网友(2016-09-12):
也有一个,一直想改成橙黄色背光,没舍得拆。 看了楼主的图片,挺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