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8051F330的PWM频率周期如何方便的调整(不是占空比调整)?

楼主(2010-08-06):
我现在的做法是开中断,然后每次重装 PCA0L 和 PCA0H 才能变更频率(调试我设为16位)?
如果5个固定频率输出,我在中断中还要判断是哪个事件引起的!难道不能自动重装???

说错了,这样无法调节频率周期,应该是中断引起周期变慢!

分频比和脉宽调整问题都不大!不过好像分频比都是固定的!

附代码:

#include <c8051f330.h>

unsigned int CEX0_Compare_Value;       // Holds current PCA compare value

void main (void)
{
   PCA0MD = 0;

    // 系统时钟
    OSCICN    = 0x83;
    CLKSEL    = 0x00;

    XBR0      = 0x00;
    XBR1      = 0x01;

    P0MDIN    = 0x10;
    P0MDOUT   = 0x00;
    P0SKIP    = 0xFF;

    P1MDIN    = 0xFF;
    P1MDOUT   = 0xFF;
    P1SKIP    = 0xFE;

    P0        = 0x00;
    P1        = 0x00;

    XBR1      |= 0x40;

    // PCA0 INIT
    PCA0CN    = 0x00;
    PCA0MD    = 0x08;
    PCA0CPM0  = 0xCB;
    CEX0_Compare_Value = 65536 - (65536 * 0.5);
    PCA0L     = (CEX0_Compare_Value & 0x00FF);
    PCA0H     = (CEX0_Compare_Value & 0xFF00)>>8;
    CEX0_Compare_Value = CEX0_Compare_Value - (CEX0_Compare_Value * 0.08);

    PCA0CPL0 = (CEX0_Compare_Value & 0x00FF);
    PCA0CPH0 = (CEX0_Compare_Value & 0xFF00)>>8;

    EIE1 |= 0x10;

    CR = 1;

    EA = 1;
    while(1)
    {
        ;
    }
}

void PCA0_ISR (void) interrupt 11
{
    CCF0 = 0;                           // Clear module 0 interrupt flag.

    CEX0_Compare_Value = 65536 - (65536 * 0.5);
    PCA0L     = (CEX0_Compare_Value & 0x00FF);
    PCA0H     = (CEX0_Compare_Value & 0xFF00)>>8;

    P1 ^= 0x80;
}

网友(2011-11-02):
回复 楼主:

以T0溢出作为PCA时基即可得到连续可变的pwm频率

网友(2011-12-12):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t0溢出作为pca时基即可得到连续可变的pwm频率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