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XILINX USB下载线 出现故障寻高人!?

楼主(2010-08-06):
我也DIY了一个XILINX USB下载线,按照论坛上提供的原理图。 按照论坛的顺序 先下载 eeprom的 XILINX_EEPROM.IIC 到24C02 , 然后连接下载线,并自动按照好了下载线,在设备管理器上显示的也和论坛上一样。

开始-运行-cmd   回车
输入 SET XIL_IMPACT_ENV_USB2_FORCE_CPLD_UPDATE=TRUE 回车
再输入 impact 回车

Welcome to iMPACT
iMPACT Version: 10.1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GUI --- Auto connect to cable...
// *** BATCH CMD : setCable -port auto
AutoDetecting cable. Please wait.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1.0. WinDriver v8.11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Oct 16 2006 X86 32bit SYS 12:35:07, version = 811.
Cable connection failed.
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2).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1.0. WinDriver v8.11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Oct 16 2006 X86 32bit SYS 12:35:07, version = 811.
Cable connection failed.
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3).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1.0. WinDriver v8.11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Oct 16 2006 X86 32bit SYS 12:35:07, version = 811.
Cable connection failed.
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4).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1.0. WinDriver v8.11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Oct 16 2006 X86 32bit SYS 12:35:07, version = 811.
Cable connection failed.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 USB2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file xusbdfwu.sys found.
Driver version: src=1027, dest=1027.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1.0. WinDriver v8.11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Oct 16 2006 X86 32bit SYS 12:35:07, version = 811.
Cable PID = 0008.
Max current requested during enumeration is 74 mA.
Type = 0x0004.
Cable Type = 3, Revision = 0.
Setting cable speed to 6 MHz.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Firmware version = 1029.
File version of d:/Xilinx/10.1/ISE/data/xusb_xlp.hex = 1302.
Firmware hex file version = 1302.
Downloading d:/Xilinx/10.1/ISE/data/xusb_xlp.hex.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Error reading firmware version.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ESN option: 6C007000700061.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Error reading cpld version.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4 sec.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 BATCH CMD : Identify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 *** BATCH CMD : identifyMPM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无法更新 CPLD程序。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xc2c256的CPLD程序是这么下载的吗?)  用的芯片是 cy7c68013-ac100  xc2c256vqg100-7i 之间的连接核对无误。
怎么会出现错误? 不得解。。。。

网友:
CPLD坏了?建议换一只

网友(2010-09-05):
我也你遇见了同样的,自己做了一个,上一版没有问题,第二版老是出现 INFO: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最后检查发现是我买的cy7c68013a的型号不对,应该是cy7c68013a-100axc,我却买了cy7c68013-100ac。换了芯片就直接可以了

网友(2011-04-24):
我遇到的是升级到44%的时候就出现错误了,也是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麻烦大侠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1-09-19):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做了一块xilinx USB下载线,在更新固件时提示错误,资源管理有Cable 这一项,用的Xilinx ise 9.1i,3.3V和1.8V的电压都测过是对的,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ERROR:iMPACT:2358 - Firmware update failed.
ERROR:iMPACT:585 -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忘各位大侠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在ISE 9.1 和 10.1 中试过,没成功,后来改用8.2就可以了,害得我检查了好久的硬件电路。

网友:
出现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说明cy7c68013a的单片机内存读写错误。

原因一:单片机坏了(有内存块坏);
原因二:单片机是假的,例如你本来是该cy7c68013a,你却买到了被JS打摩过的cy7c68013,内存少了一半,所以用不了;
原因三:电压不稳,影响读写;
原因四,USB接口没焊好,或者USB线不好,识别成了低速模式,然而下载线更新必须工作在高速模式。

原因一、二解决办法:换芯片;
原因三,检查供电LDO等,检查芯片引脚尤其是电源引脚是否有虚焊;
原因四,更换USB线,检查芯片引脚是否有虚焊。

网友:
Downloading d:/Xilinx/10.1/ISE/data/xusb_xlp.hex.
write cmdbuffer failed 20000015.
Error reading firmware version.

单片机的固件没有更新下去  我看到你写着用的FX2是cy7c68013-ac100  不知道是不是68013A  要是不带A 那就会出现这样错误!直接换个68013A就行。
因为68013的内存是少于68013A的,下载68013A固件下载到数据FIFO里面,之后再COPY到程序控件。

网友(2013-08-02):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