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直接滚轮放大缩小

楼主(2010-08-06):
在AD9中的默认的是按住Ctrl键再滚动滚轮才能放大缩小,感到极为不便。后来发现可以设置,不要按住Ctrl键直接滚动滚轮也能放大缩小。设置界面如下,在原理图编辑界面下,按“T”——》“P”键,弹出如下界面Preferences选项卡,在Schematic下选择Mouse Wheel Configuration项,在右边的界面有Action,Zoom Main Window后面默认的是在Ctrl下面打勾了,所以在原理图界面下是按住Ctrl再滚动滚轮才行,我们去掉这个勾,然后把Vertical Scroll后面的Ctrl打上勾即可,这个选项是横向滑动。PCB下面的设置一样,只不过要在PCB Editor Mouse Wheel Configuration项,设置步骤如上一样。

网友:
其实AD后面版本的缩放很方便的
不需要做任何设置,在原理图及PCB中,只需要先按住鼠标右键再按住左键,上下移动鼠标就能缩放
全鼠标操作,而且比“Ctrl+滚轮”的缩放精度更高
一般我们都是按住右键来移动画面,因此加左键缩放的方式很方便

楼主:
这个设置主要是直接就用滚轮放大缩小,跟我们平常的习惯是一样的。因为多按一个键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网友:
这样设置后真的好用吗?个人感觉这样更不方便。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滚滚轮缩放不方便,还是觉得直接滚滚轮来上下移动(左右移:滚轮+shift)来的习惯

楼主:
呵呵。你们应该是习惯了这样,不过我在99SE下是用插件的,直接滚轮缩放,所以一直信习惯是直接滚轮缩放,在AD中还要按一个Ctrl键或是别的操作,对于个人来说觉得非常不便,我相信也会有人跟我一样感觉的。呵呵

网友:
何必呢,按住滚轮上下推动就是放大和缩小了,按住右键是移动图纸,不需要设置,默认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这个争来争去没什么意义,我的本意只是我自己觉得多按一个键不爽,找到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怕有跟我一样情况的,所以拿出来共享一下。当然,我建议各位可以尝试一下看。

网友(2011-07-11):
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
ad9又没有教程?

网友:
顶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AD9很多设置的。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鼠标滚轮+键盘超作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还是按住ctrl来得方便,这时候需要两只手,
如果是一只手操作,那按鼠标中键也挺方便。

网友:
习惯而已,有什么好争论的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方式比较方便,99SE插件和AutoCAD 都是类似方法,特别是还用AutoCAD画机械图的朋友应该比较习惯。

网友(2011-12-14):
AD9中直接滚轮放大缩小  MARK

网友(2013-03-18):
下面是凑字数的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2014-08-11):
用熟练了一个样~,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除了楼上这些方法,键盘上Pgup和PgDn直接能实现放大缩小呢,不过我用的多的还是右键加左键,上下移动,这个最方便了

网友(2024-01-10):
这个软件能进行 滚轮 缩放 快慢设置吗?缩放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