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的引脚IGT疑问请教

楼主(2010-08-07):
做TC35i与PC通信,不用单片机,该怎样启动IGT,用NE555吗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对地短接几秒钟,然后松手

网友:
一般开发板上用NE555,不过发现不是很可靠,如果电源频繁启动,模块可能启动不了.

网友:
如有CPU就用CPU引脚控制,如无就用RC+74电路搭一下,网上有TC35的电路图。

网友:
有人用8条腿的,单片机,记得,有一块古老的开发板上,好像是PIC的什么来着,照三楼说的那那个办法,应该没有问题,没用过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