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互感器厂家:要求角差必须小能做到1',比差可以大点0.5%

楼主(2010-08-07):
今年有个项目需要用到钳形电流互感器,但这互感器要求有点高,主要是测量电流在UA-MA级,要求角差必须小能做到1',比差可以大点0.5%,不知道国内哪个厂家能定制?
还有如果角差做不到这么小我想根据角差特性软件来拟合补偿,查了下资料目前国内穿心式的电流互感器角差可以做到1'以内

网友:
互感器能测到这么小的电流吗?

楼主:
当然可以了哦!零磁通原理,有源补偿的!

网友:
在淘宝上找找看,我刚在淘宝上买了几十个,不过角差角差必须小能做到1',比差可以大点0.5%难!

楼主:
◆工作频率:50Hz
◆额定电流:10mA、20mA、30mA
◆测量范围:0.5~100mA(AC),
◆输出信号类型:
      1、mV/mA;
      2、变比电流输出;
◆比差:±0.1%
◆相位差:±1分
◆一次过孔Φ10mm
◆穿芯式无源;绝不影响被测设备的安全
◆环境温度:-30~+60℃;
◆金属外壳设计通用于室内外环境。
◆适用范围
  交流泄漏电流传感器适用于1~500kV高压电气设备的接地引线泄漏电流及介损带电测试,绝缘在线监测系统,如CT、PT、CVT、主变套管、主变铁芯、各种避雷器、开关等。
◆设计特点:
  此款传感器是专为各种电力设备的绝缘在线监测系统的交流泄漏电流采样而设计的。由于泄漏电流通常为mA级,且必须用一匝穿芯结构,用常规互感器在如此小的安匝数下根本无法测量。此款传感器采用“零磁通技术”自动补偿设计。使互感器始终处于理想的“零磁通”工作,保证了其比值差和相位差的最高精度。自动补偿的设计几乎不受温度、振动及磁滞回线的影响。由于采用无源结构,无任何电子部件(有几个电阻),工作稳定可靠。采用高导磁率的铁镍材料,其线性度、稳定性更高,性能更好。金属外壳设计能防雨、防潮、防锈、抗电磁干扰等。采用标准化设计,具有很好的互换性。无需现场整定,只要安装完毕就可投入使用。

楼主:
这种穿心式实际使用起来还是很多不方便的,需要现场安装这个客户不是很喜欢。
这是国际难题啦不知道最新技术能否突破不?我们常规在用的无源的互感器现在一般能做到角差10'

网友(2022-08-26):
有仪器能准确测出1′以下的角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50Hz
◆额定电流:10mA、20mA、30mA
◆测量范围:0.5~100mA(AC),

这个设计特点全篇废话
漏电互感器一般是用坡莫合金作为铁芯的,坡莫合金也就铁镍合金。
为了防止负荷大电流引起的误差,互感器会做个金属屏蔽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