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10-08-07):
在开关电源中,场效应管是常用器件;场效应管为什么会发热呢?

楼主:
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些!

网友:
1、mos管导通电阻不为0.电流流过会产生热量。
2、mos管从关闭到开启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内电阻变化不是突变,电流也会对其做工。
3、mos管门集相当于电容,脉冲控制信号能流过它,也会做工。

网友:
它做功,我做工!

楼主:
嗯,有些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同种类开关电源的场效应管,有些发热量较低,而有些却相当的烫,必须加散热片?

网友:
摩擦生热。
散热片热了,管子也就跟着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有些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同种类开关电源的场效应管,有些发热量较低,而有些却相当的烫,必须加散热片?

导通电阻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导通电阻由哪些因素决定,只由自身属性还是和外围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主是来砸场子的吗?

楼主:
哪有哟,真的不懂,2款不同的开关电源,我用的是相同的场效应管,为什么其中一个发热量一般,而另外一个却需要加散热片才能工作!

网友:
LS你这个问题真的问倒很多人了!

楼主:
看来我还是打住吧,再问下去就要被群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有哟,真的不懂,2款不同的开关电源,我用的是相同的场效应管,为什么其中一个发热量一般,而另外一个却需要加散热片才能工作!

如果一个是软开关、一个硬开关,会有这个现象。

主电路拓扑不同,差距会很大

楼主:
理论知识不扎实,还需多多学习!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即便是一个拓扑结构的电源,如果MOS管驱动部分不一样,发热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场效应管作为开关应用时,主要有两部分的损耗:开关损耗Psw;导通电阻的损耗Pon.
总的损耗Pt=Psw+Pon. ,在散热热阻一定的情况下,Pt越大,场管温度就越高.
比较在2个电源里的发热情况,首先要排除热阻问题,就是保证它们的散热条件是一样的.(比如开孔铁壳的开关电源和密封塑料壳的电源适配器的散热条件相差很大).
Psw是和开关频率f,驱动电压的上下沿时间,相关的.一般驱动良好的情况下,频率f越高,Psw就越大,所以要考虑两个电源的工作频率是否一致.
Pon是和流过场管的导通电流相关的,一般情况下,电源的输出到负载的功率越大,流过场管的导通电流就越大,Pon就越大,所以还要考虑两个电源的输出功率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