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0-08-07):
大家好,小弟初学FPGA,自己做了最简单的跑马灯和数字秒表实验,现在用verilog写一个交通灯实验。

下程序到板子上后,发现一个问题,

我的引脚只锁定了8个LED,和四个数码管,还有一个开关。

为什么运行的时候,板子上其他没有锁定引脚的LED也会亮?

网友:
这里需要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我的确是这里忘记修改了,但是改为 input tri-stated后,还是这个现象,还有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源码?
硬件资源分配图?

不然很难明白楼主描述什么 ...

楼主:
我的模块一共包括这些输入输出
module traffic(clk,EN,LAMPA,LAMPB,ACOUNT,BCOUNT,oHEX0_D,oHEX1_D,oHEX2_D,oHEX3_D);

ACOUNT和BCOUNT我没有锁定引脚,因为它是倒计时的数值,我直接把数值赋给数码管显示了。

下面是我所有的引脚锁定,我锁定了板子上的LEDR[0-3]和LEDG[0-3],但是LEDR9,LEDR10,LEDR11都会不定时闪烁,不知为何?

楼主:
我查看过了,LEDR9-11那些引脚都不是这些被锁定的引脚,所以我很奇怪,希望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代码的问题.代码虽然对,但如果编译后RTC图(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反正就是连线的那个图)很乱的话会干扰到其他管脚的。

网友(2011-03-24):
回复 网友A:

你好 学长 能帮我改改这个程序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1959&bbs_page_no=1&bbs_id=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