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Linux下玩stm32的朋友吗?是用的什么工具呢(硬件和软件)?

楼主(2010-08-07):
我想用JLink那个linux的测试版,曾经试过,已经驱动上,进到

JLink > _

里面了,

而且用命令已经可以识别我的芯片型号 cortex-m3,可是Download的时候总是出错,失败

所以不知道具体还应该做什么?

还需要什么开发环境吗?用的是什么工具链呢?或者干脆不用JLink直接用串口线?

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2-03-30):
一年多过去了,自己来结这个帖子。
现在用linux环境用得很嗨,各种方便
搞这个东西基本就是 serial / dfu
编译器当然gcc了
makefile 那一套也基本搞明白了
编译链接这些琐碎的事情也没什么问题

把这个“悬帖”落实一下,为后来人提供个方便,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2-05-27):
呵呵,希望具体描述下。谢谢!

网友:
支持下,同楼上也期待具体描述。

网友:
希望LZ写一个教程造福后来人

网友:
同上,希望能有一系列教程。希望能完全摆脱windows。

网友:
楼主写个图文教程造福后人呗~~~

网友(2012-10-13):
同样希望楼主出一个图文教程啊

自己摸索很困难

网友:
这个帖子够强,一年多了楼主还能占2楼

楼主(2013-07-25):
抱歉,好久没来看过了。
这些年在一家芯片公司工作,环境一直是linux,包括自己的机器和公司服务器,所以几乎不会用到windows,除了打实况 :P

关于stm32的开发,详细的方法可以参考我们的一个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LeafGrass/ousia

这个项目里采用 linux host 作为开发环境,有完整的 build system,可以方便地添加/删减模块。
实现的是一个极其简化的操作系统,有最笨的调度和最简单的内存“管理”,最初就在stm32上进行开发成型的。
整个系统连上USB就可以玩了,类似arduino,不需要其它调试设备,只有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烧写一遍bootloader。因此开发也变得非常方便。
相信对于初级阶段的学习非常合适。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随便拿去用,pitolan大大曾教我们饮水思源,非常乐意帮助后来的同学,有问可以直接邮件联系我:
    我的论坛名字@gmail点com

这里把 README 内容贴出来:
        Ousia
=======================
COPYRIGHT (C) LEAFGRASS

Introduction
------------
"Ousia" is picked from Greek.
Mainly intend to represent the essence of Real-Time Theory.
Developed following K-I-S-S principle.

Source Tree Architecture
------------------------
* core/
    Ousia core routines.

* doc/
    Complete documentation of Ousia.

* driver/
    Different kinds of device drivers based on Ousia.
    They are all configurable.

* framework/
    Framework based on Ousia. Such as shell, vfs, etc.
    They are scalable and configurable, either.

* include/
    Header files of main routines of Ousia.

* platform/
    Chip and board specific code, e.g. low-level library.
    Ousia porting code are also placed here.

* project/
    Project source code. Include several sample project instances.

* script/
    Useful scripts used while Ousia developing.

* support/
    Basic supporting stuffs for Ousia developing and building.
    Useful template files are placed here, such as porting code template.

How to Start for Fresh New Environment
--------------------------------------
-   Install toolchain
-   Make
    For a general purpose, these steps are enough, but there are some more
    steps needs to do for each platform.

    As for stm32 on linux host, we use dfu/serial/jtag to upload firmware,
    setup like below:
-   Install Codesourcery toolchain. (e.g. arm-2011.03-42-arm-none-eabi)
-   Install dfu-util/pyserial/openocd (it's up to your preference).
    Ps: In fedora or ubuntu, yum/apt-get install them is ok.
-   Resolve usb or serial access problems.
    (e.g. copy ousia/support/dfu/45-maple.rules to /etc/udev/rules.d/)
-   Install minicom for console print if you want to debug with uart.
    Ps: Default port is /dev/ttyACMx
-   Do 'make' and 'make install'.

Create User Project Steps
-------------------------
-   Create a directory named PROJECT_NAME in folder "project".
-   Add user source code.
-   Create a file rules.mk to specify source code related rules for makefile.
-   Update TARGET_PLATFORM and PROJECT_NAME in main Makefile, then make.

Ps: Refer to existing projects for further detailed information.

Core Developing Steps
---------------------
-   Choose or create a branch of yourself to work on.
-   Update source code, include those version related strings.
-   Modify related Makefiles and configuration files.
-   Build then do some testing on this branch.
-   Commit it.
-   Tag a new one if a new version is commited.
-   Push this branch to remote repo.
-   If this is a release version, update Ousia Release Notes.

Porting Steps
-------------
-   Create a directory named PLATFORM_NAME in folder "platform", then enter it.
-   Create three files: rules.mk config.mk target.mk.
        @rules.mk: makefile source code related rules
        @config.mk: parameters or flags for toolchains and environment
        @target.mk: rules for building target
-   Create a directory named "port" there then create three files in it.
        @ousia_cfg.h: os scalability related configurations
        @ousia_port.h: header of porting code
        @ousia_port.c: implentation of porting
-   Create other porting related stuffs, such as linker scripts, if necessary.
-   Update TARGET_PLATFORM and PROJECT_NAME in main Makefile, then make.

Ps: If modified porting related code, should not edit directly in "core/port",
do that in specific platform directory instead, e.g. "platform/stm32/port".
Makefile will copy them into "core/port" automatically depend on specific cpu
types.

Build A Different Platform
--------------------------
Only modify the header TODO in root Makefile
-   Assign specific TARGET_PLATFORM and PROJECT_NAME

Download Code to Target Chip
----------------------------
-   Modify related User Customization Items in Makefile in source tree.
    For stm32, you need to decide which MEMORY_TARGET to use:
    jtag, flash, or ram.
-   Do proper operation on hardware. (i.e. change boot jumper or reset or sth.)
-   Then type 'make install' and it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Ps: For stm32, there may be a bootloader, 'make bootloader' will download
bootloader code to chip via serial. And for simulation on x86, no code
downloading procedure is needed. See Makefile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Acknowledgments
---------------
Parts of make system and libmaple stm32 low-level code are borrowed from libmaple.
Thanks to their excellent works! - http://leaflabs.com
Many code are originally come or inspired from Nuttx, a perfect and stable operating system.
Also great appreciations to the contributors! - http://nuttx.org

上两幅简单的图吧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年多过去了,自己来结这个帖子。
现在用linux环境用得很嗨,各种方便
搞这个东西基本就是 serial / dfu

希望楼主写个图文教程说明下啊!

网友:
手机看贴,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写个图文教程说明下啊!

回#13的朋友:

可以参考下在11楼贴出来的一个README文件,里面有一些讲解,包括怎么搭建环境,需要哪些工具,等等。
图的话其实都是命令行的,没有window了 :)

具体遇到的问题可以贴出来,我会尽量解答。

网友(2013-11-06):
要是楼主能够提供一个教程就好了。

网友(2019-02-19):
入啦,支持一下,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