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SRAM+CH341驱动VGA活动!

楼主(2010-08-07):
大家好!前段时间看了“小弟写了个VGA驱动的文档,请大家笑纳”这篇文章。如是就心动了,决定打板子回来玩玩。10片板子150RMB.1.6mm厚,绿油,白色丝印,明天就到。就是下图的这块板子。

  这就是硬件开源社区的小马哥个作品,打板子,我已经经过他的同意了。

如果有兴趣一起玩的,我就成本价发板子给大家。(不好意思,刚毕业上班,穷的很,不然就不要钱)如果一起采购芯片的话,我保证不赚大家的钱,多少钱拿的,就多少钱给你们,我还免费帮你们焊接!嘿嘿!焊接水平,自认为没问题。
昨天让公司的采购帮我问了下价格。CH341A-SOP20    12元
                                 EPM240T100C5N   13.5元。
                                 IS61LV25616    现在要19元,我再找找价格更合理点的。(521K的更贵要60元。所以采用256K的)
                                 80MHZ的有源晶振 3.0元
                                 USB-B--         2.0元
                                 DB-15的VGA插座  2元
                                 24PIN-2.51mm的双排插针,我有够焊接5块板子的。(不花钱)
                                 20PIN_1.0mm的FPC插座,用供应商送样的(不花钱)
                                 12MHZ晶振,以及1117-3.3V LDO,还有电阻电容,公司有,就不用花钱了(就算是损公肥己一次吧)
                           还有些器件如连接线,什么的还没有问价钱,应该不贵,因为量小,所以价格比批量的要高。
所以总体算起来:PCB+元器件=15+12+13.5+3.0+1.5+2.0+19 大概66元。我认为这个价格对于初学者应该承受的起。
本人也是CPLD的初学者,虽说学校学过,但是没有实际做过东西,基本上算空白。我 搞这样的板子,是希望大家一起学,共同探讨。绝非卖板子的。
   我写了个上位机程序,通过CH341向CPLD送字符和图像的,现在还吧成型。先把界面给大家看看,如果有VC比较好的,就请写一个。

  我的邮箱:cometomeliyu@163.com.愿意一起玩的,请给我发邮件,我准备买芯片!

楼主:
自己先顶下!哈哈哈!

网友:
这板子资料 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
发点资料吧!

楼主:
好的,刚才忘记上传了。

这是Quatus 9.1的工程文件。9.1才打的开。ourdev_573445.rar(文件大小:666K) (原文件名:EPM240 VGA.rar)

网友:
楼主不错,帐算的真清楚!!!!

网友:
LZ不错哦`~我也来技持

楼主:
呵呵!并非卖板子的,只想交流学习!

网友:
我先订一片了!呵呵

楼主:
kyughanum 初级玩家
=============================
好的,你向我邮箱发封邮件确认。我好统计人数!谢谢!

网友:
我也订一个

网友:
邮件已发~

网友:
我订一个周一给你发确认邮件吧 我手机上网不方便

网友:
我也顶一块

网友:
LZ
IS61LV25616容量不够,想要驱动VGA(640x480)65535色的话,只要要IS61LV51216
640x480x2/1024 = 600K,所以,你要重新算一下你的账目

楼主:
=============================================================
这个我算过。但是512K的价格太贵,差不多要60快,所以就用256K的,先显示一些字符。如果大家有需要自己换成512K的。看来还是SDRAM的好啊!便宜,容量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
这个我算过。但是512k的价格太贵,差不多要60快,所以就用256k的,先显示一些字符。如果大家有需要自己换成512k的。看来还是sdram的好啊!便宜,容量大。

CPLD+SDRAM 驱动小屏幕的可以,驱动VGA或者是更大的,比如800x480,我看还是算了吧,目前按照我的理解来说,EPM240和EPM570是办不到的

网友:
还有,选用IS61LV25616,最好选用IS61LV25616ALL/BLL,普通的IS61LV25616发热量是很大的

网友:
LZ上面这两个引脚是相同的吗?你做出板后能换上?

楼主:
=====================================
其实搞这个东东,是想通过这个实际的应用,学习初步的CPLD知识,速度慢一点,这个不重要。楼主有过实际经验,向你学习。到时候板子向你请教。谢谢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
这个我算过。但是512k的价格太贵,差不多要60快,所以就用256k的,先显示一些字符。如果大家有需要自己换成512k的。看来还是sdram的好啊!便宜,容量大。
cpld+sdram 驱动小屏幕的可以,驱动vga或者是更大的,比如800x480,我看还是算了吧,目前按照我的理解来说,epm240和epm570是办不到的

LS驱动现在笔记本的10.4或14.1的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呢?

网友:
【21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
这两个芯片具体兼容不兼容我没看过,不过我猜想,都是一个公司出的,都是延续原来的的产品,不太可能不兼容的。

【23楼】 flyforyou85
----------------------------
客气了,我也学习这个不长时间,我们互相学习吧

楼主:
10寸的屏,分辨率应该是1024*600,而且接口应该是LVDS的。要想显示效果良好的话,应该用FPGA+SDRAM. 抱歉,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无法深入回答。

网友:
【24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驱动现在笔记本的10.4或14.1的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呢?
-----------------------------------------------------
FPGA+SDRAM

网友:
笔记本LCD接口一般都是30针的,如下:
Pin Symbol     Description(Typ. Connect*)
01  GND        Ground(*)
02  VCC        Power Supply, 3.3V Typ.(*)
03  VCC        Power Supply, 3.3V Typ.(*)
04  V EEDID    DDC 3.3V power
05  NC         Reserved for supplier test point(*)
06  Clk EEDID  DDC Clock
07  DATA EEDID DDC Data
08  RIN 0-     Nega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09  RIN 0+     Posi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10  GND        Ground
11  RIN 1-     Nega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12  RIN 1+     Posi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13  GND        Ground
14  RIN 2-     Nega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15  RIN 2+     Posi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16  GND        Ground
17  CLKIN-     Nega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18  CLKIN+     Positive LVDS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19  GND        Ground
20  NC         No Connect
21  NC         No Connect
22  GND        Ground
23  NC         No Connect
24  NC         No Connect
25  GND        Ground
26  NC         No Connect
27  NC         No Connect
28  GND        Ground
29  NC         No Connect
30  NC         No Connect

不知道ARM9能不能驱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一个1024x768的LCD,16位色,数据吞吐量:1024x768x2x60/1024/1024 = 90M,就算你的SDRAM是32bit的,那也需要90/2/133的频带占用率。这个占用率对133外频的一般的ARM9来说,太高了,这还不算是LCD是24bit的时候。那就更大了

一般的ARM9可以推动,但效率太低了,基本上干不了啥了。

网友:
先定一块!

楼主:
kyughanum 初级玩家
=========================================
笔记本的接口是LVDS的,ARM驱动不了的。如果是RGB的要用芯片转换,如ARM+SSD1963就可以驱动RGB的屏。
一般x86的桥片出来的就是LVDS信号,通常我们的产品用的是RGB的屏,所以都会用一个芯片将LVDS转换成R G B的

楼主:
bjj9217
==========================
你好,请发邮件到我邮箱确认,我好统计人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比如一个1024x768的lcd,16位色,数据吞吐量:1024x768x2x60/1024/1024 = 90m,就算你的sdram是32bit的,那也需要90/2/133的频带占用率。这个占用率对133外频的一般的arm9来说,太高了,这还不算是lcd是24bit的时候。那就更大了

LS的,这个数据吞吐量:1024x768x2x60/1024/1024 = 90m是怎么算的,能具体指点一下吗?本人对TFT屏不了解,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kyughanum 初级玩家
=========================================
笔记本的接口是lvds的,arm驱动不了的。如果是rgb的要用芯片转换,如arm+ssd1963就可以驱动rgb的屏。
一般x86的桥片出来的就是lvds信号,通常我们的产品用的是rgb的屏,所以都会用一个芯片将lvds转换成r g b的

多谢LZ!笔记本的屏跟显卡接口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只是做维修,只管线路连通正常就能工作了,没有涉及到原理性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图形中,一个16位色的点(65535色),需要2个字节
那么,一帧1024x768的图形一共需要1024x768x2 = 1572864(1.5M) BYTE的数据
LCD的频率是60Hz,就是每秒需要刷新60次,1.5Mx60 = 90M的数据,就是说,ARM9需要每秒从SDRAM中读出90M的LCD数据(这是ARM9的DMA自动完成的)送到LCD接口中,同时ARM9还要执行在SDRAM中的程序,都要同过SDRAM的总线来操作SDRAM。如果在DMA读取SDRAM中LCD缓冲中的数据时候,ARM9指令也需要读SDRAM中的数据,这两者就会产生冲突,那么只有一方先读取,另一方暂停,效率可想而知。

网友:
1024x768x2x60/1024/1024 = 90m
这个应该是:1024(水平点)×768(垂直点)×2(16位色占2个字节)×60(每秒刷新帧数)=总比特数
这个总比特数/1024/1024就换成以M为单位的数据吞吐量另了

楼主:
1024x768x60以这个分辨率来说,VGA的带宽就是约为50M.更详细的还是网上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图形中,一个16位色的点(65535色),需要2个字节
那么,一帧1024x768的图形一共需要1024x768x2 = 1572864(1.5m) byte的数据
lcd的频率是60hz,就是每秒需要刷新60次,1.5mx60 = 90m的数据,就是说,arm9需要每秒从sdram中读出90m的lcd数据(这是arm9的dma自动完成的)送到lcd接口中,同时arm9还要执行在sdram中的程序,都要同过sdram的总线来操作sdram。如果在dma读取sdram中lcd缓冲中的数据时候,arm9指令也需要读sdram中的数据,这两者就会产生冲突,那么只有一方先读取,另一方暂停,效率可想而知。

回复 网友C:
1024x768x2x60/1024/1024 = 90m
这个应该是:1024(水平点)×768(垂直点)×2(16位色占2个字节)×60(每秒刷新帧数)=总比特数
这个总比特数/1024/1024就换成以m为单位的数据吞吐量另了

多谢上面两位的解释!

楼主:
Huaan
=======================
解释的比较清楚,谢谢。我们这个算起来的,打算驱动800*600,下分辨率的LCD。那样的话,800*600*2*16/1024/1024=54M.这个带宽240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我想提个问题。EPM240的内部有8K BIT的FLASH,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将一些数据存在FLSH里面,例如,让CPLD自动产生 R G B会一些字符,而不要通过USB将文字数据送到SRAM,然后CPLD再从SRAM里面来取。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据我的了解来看,用EPM240的内部FALSH,需要用LE来做一个控制器,貌似比较麻烦,而且还费资源。

楼主:
据我的了解来看,用EPM240的内部FALSH,需要用LE来做一个控制器,貌似比较麻烦,而且还费资源。
===================================================================================================
哪有什么好的方法没?因为CPLD掉电就没了。

网友:
CPLD掉电还是有的,FPGA才是掉电就没了,所以要配置芯片

网友:
我也要一片玩吧,正对CPLD有兴趣。已经发邮件了。

网友:
USB-B是0.4元 我整盘拿过。价格仅供参考

楼主:
大家好,人数已经到齐了。总共打了10片板子,自己留2片。已经有8个人申请了。

楼主:
bj-stm8
=============================
是啊!接插件整盘拿和零散买价格差很远的啊!芯片更是不用说了。质量我也会尽量买好的。

网友:
我也参加个

楼主:
说明一下:还有两个名额。想订板的,一律发邮件给我,作为确认。谢谢!

楼主:
vipcff
==============================
你的板子,我给你留着了啊!等你邮件确认!

网友:
小马哥送过我两片,一起玩玩吧!

网友:
LZ 我也要一套。

网友:
LZ我的早已发邮件确认了!我有份吧?

楼主:
kingreat
=============================================
好的!你的联系邮箱是多少。我们到时候一起交流。
=============================================
kyughanum 初级玩家
我给你们发了邮件,你查收!

网友:
楼主搞个淘宝链接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kingreat
=============================================
好的!你的联系邮箱是多少。我们到时候一起交流。
=============================================
kyughanum 初级玩家
我给你们发了邮件,你查收!

多谢LZ了!呵呵

网友:
谢谢LZ邮件回复。

EPM240一般不用内部的8Kbit的FLASH,至少我没有见用过的。

直接烧录好了就是了,不用配置芯片。

网友:
掉电就没有了?用的JTAG模式吗?烧录的话用ASP模式。

网友:
支持,呵呵!!

我是板子的原作者;我的网站现在是: www.heijin.org

楼主:
大家好:我已经在将相关说明通过邮件发送到你们的邮箱里。你们赶紧查看。淘宝是借用的,你们直接拍就行。整淘宝真是很麻烦的。

楼主:
aureole 王紫豪
==================================
你好,谢谢支持。多谢体谅我们这些初学者!你的论坛里面怎么没有这个板子的讨论啊!我们要是有问题,最好有个地儿去讨论啊!到时还请你多多指点我们啊!

网友:
EPM240可以重复擦写多少次呢

楼主:
官方给的说明是1000次。我想实际应该会多点,官方会保守些。刷挂了,大不了再买个换上就行!

网友:
小马哥的作品,顶一下,默默跟着学习。

网友:
王紫豪和小马哥疑是同一人?

网友:
手头刚来了一片9.0的群创TFT屏,有意。订!

网友:
囧 手上没下载器 要不也弄一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王紫豪和小马哥疑是同一人?
是得,我就是 XiaomaGee。

网友:
回复 楼主:
官方给的说明是1000次。我想实际应该会多点,官方会保守些。刷挂了,大不了再买个换上就行!

没关系的,EPM240 我也用了好多 k了,从没刷坏过。

网友:
用来驱小液晶应该可以

楼主:
小马哥
==========================================================================
你好。你的论坛能不能再CPLD的项目也加进去啊!有什么问题你我们业可以去讨论。

还有哪位的VC较好,写个上位机软件,用来向CPLD下载图片或者是文字。还可以测试颜色显示的,我把底层的驱动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LZ有USB blaster下载线器吗?这个我现在也没有,不知道能不能随便帮我们搞掂?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kingreat
=============================================
好的!你的联系邮箱是多少。我们到时候一起交流。
=============================================
kyughanum 初级玩家
我给你们发了邮件,你查收!

5itek.ww@gmail.com
我是菜鸟,刚开始接触CPLD,今天把EPM240焊上了,去电子市场买51216的SRAM,竟然要我90啊,
回头从淘宝上订两片吧!

一起交流吧!

楼主:
USB blaster
========================================
USB下载的也没有啊!我倒是有AVR的下载器。明天把板子焊接好后,试试,看看能不能下载。

=====================================================================================================================
另外:好消息。得到小马哥的大力支持,在他的黑金动力社区专门开辟一个版块用于CPLD VGA开源项目交流讨论。以后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上这个论坛讨论解决。论坛网址: www.heijin.org
=====================================================================================================================

楼主:
kingreat
====================================================
51216没那么贵啊。网上买60差不多了。有什么问题去小马哥的黑金动力社区去讨论:论坛网址: www.heijin.org

楼主:
针对这个CPLD VGA开源项目,我开了个群,用于该项目的讨论交流。
群号:11604741
欢迎各位加入,展开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群号有问题吧?不存在

网友:
回复 楼主:
------------------------------------------------------------------
楼主能不能给片空板?器件我基本上能拆到^_^

楼主:
板子别人都订玩了。这次一个回来10片,自己留一片,9片都订了,抱歉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痛哭流涕~~~
下次抢快点了,嘿嘿

楼主:
板子已经收到,回去上几张图片

网友:
等待LZ的图片

楼主:
针对这个CPLD VGA开源项目,我新开了个群,用于该项目的讨论交流。
群号:11604741
欢迎各位加入,展开讨论!

网友:
没看到获奖名单。。。

楼主:
焊接了一块板子,先把所有的电压都量了一遍,发现都正常。OK,再将CH341给焊接上,为了检查CH341待会能否正常工作,于是焊接了个蓝色的发光二极管,作为连接指示。
  焊接好后,再量下电压,正常,放心了。将USB插入到电脑上,还好弹出了发现新设备的提示,我赶快安装CH341的并口驱动程序,记住一定要是并口的,(因为CH341可以再串口工作模式)。安装驱动完毕以后,发现在“设备管理器”中多了个外部连接的选项,点击:如下图示

接着焊接晶振和EPM240.100PIN的240很好焊接,两下子拉开了,发现原理图上的晶振和实际的引脚定义不一样。实际中应该是:1.NC 2.GND 3.OUT 4 VCC.这些都是上班时间焊接的,晚上再回去调试。

网友:
预订一块。呵呵

网友:
我也预定一块  要怎么联系啊

网友:
预定一块

网友:
我也 订一块

楼主:
邮件联系:cometomeliyu@163.com

网友(2011-04-03):
嘻嘻嘻:)快来吧,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玩一玩咯

网友:
个人建议 USB数据线串接22欧姆的电阻,之前做MP3播放器,发现不串电阻有时候识别不了U盘。

网友:
免费送裸板,请在QQ群:147445327 里找我!

网友:
留个脚印,准备学习CPLD。

网友(2011-06-1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你能帮我画一张cpld的vga显示的程序流程图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1-10-15):
MARK去买有源晶振去!
我CPLD的晶振只有20M
常用的vga模式时钟都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