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解决了 quartus 10.0 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在 quartus 10.0 版本上 不能显示中文字体。

代码文件不能输入中文也就算了。 通过外部的记事本输入的中文,在quartus中打开是一排 ?????????  而且,会后台自动保存,这样记事本再次打开后,先前输入的中文也变成???????????????  记事本的txt文件也会将中文变成??????????   10.0 版本完全变了,不像以前。

哪位解决了中文显示输入的问题,麻烦指点!

网友:
关于注释的一点说明

由于Quartus II 10.0无法显示中文,部分例程采用英文注释。但是精力有限,仍有部分例程仍保持为中文注释。请用户原谅。
Q:如何查看例程的中文注释?
A1:使用记事本或其他文本编辑工具(如Notepad++),单独打开源文件,即可查看中文注释。
A2:[原创].关于使用QII 10.0编译器无法编辑和查看中文的问题一个变通解决方案.[Quartus II]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7/20/17814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