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安装MCC编译不成功

楼主(2010-08-07):
我昨天安装了mplab接着安装了MCC18,当我写好程序编译时出现,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Error - mixing extended and non-extended mode modules not allowed.

Debug build of project `J:\新建文件夹\qqq.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4, mplink.exe v4.34, mplink.exe v4.34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Sat Aug 07 11:57:37 2010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J:\新建文件夹\qqq.o".
Clean: Done.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tended.exe" -p=18F4620 "C:\MCC18\bin\qqq.c" -fo="qqq.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34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0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60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MCC18\bin\mplink.exe" /l"C:\MCC18\lib" "C:\MCC18\bin\LKR\18f46k20_g.lkr" "qqq.o" /u_CRUNTIME /u_DEBUG /z__MPLAB_BUILD=1 /z__MPLAB_DEBUG=1 /o"qqq.cof" /M"qqq.map" /W
MPLINK 4.34, Linker
Copyright (c) 200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mixing extended and non-extended mode modules not allowed.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J:\新建文件夹\qqq.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4, mplink.exe v4.34, mplink.exe v4.34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Sat Aug 07 11:57:38 2010
---------------------------------------------------------------------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
mplab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
对的,不支持中文路径,而且据说路径文件夹级数也尽量少才好,我开始也不知道,折腾了好几天才发现的

楼主:
我换了个英文文件夹还是不行啊

楼主:
Debug build of project `J:\example\qqq.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4, mplink.exe v4.34, mplink.exe v4.34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Sat Aug 07 14:52:19 2010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tended.exe" -p=18F4620 "C:\MCC18\bin\LKR\qqq.c" -fo="qqq.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34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0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60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MCC18\bin\mplink.exe" /p18F4620 /l"C:\MCC18\lib" /k"C:\MCC18\h" "qqq.o" /u_CRUNTIME /u_DEBUG /z__MPLAB_BUILD=1 /z__MPLAB_DEBUG=1 /o"qqq.cof" /M"qqq.map" /W
MPLINK 4.34, Linker
Copyright (c) 200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mixing extended and non-extended mode modules not allowed.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J:\example\qqq.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4, mplink.exe v4.34, mplink.exe v4.34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Sat Aug 07 14:52:21 2010
----------------------------------------------------------------------
BUILD FAILED

网友:
关掉扩展模式,在配置位中要关闭(默认是关闭的),在编译选项中要关闭。
用V3.35或者更高的编译器,注意LKR文件的路径变了,项目属性中重新设置下。LIB,H的路径也要设置下。

网友(2014-02-20):
我想使能扩展指令集模式,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知道怎么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