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问题RTT

楼主(2010-08-07):
通过IE打开一张图片。但是用smsniff抓取TCP工具的收发数据是可以收完的,但通过IE用smsniff抓取就只发了一半都不到就停了。然后IE显示无法打开图片.郁闷呀怎么会这样子呢,也就是说有可能在LWIP这边发送时IE就断开了连接。
IE发送的数据如下
00000000  47 45 54 20 2F 70 6F 74  6F 31 2E 6A 70 67 20 48   GET /pot  H
00000010  54 54 50 2F 31 2E 31 0D  0A 41 63 63 65 70 74 3A   TTP/1.1. .Accept:
00000020  20 2A 2F 2A 0D 0A 52 65  66 65 72 65 72 3A 20 68    */*..Re ferer: h
00000030  74 74 70 3A 2F 2F 31 39  32 2E 31 36 38 2E 31 2E   ttp://19 2.168.1.
00000040  31 30 36 0D 0A 41 63 63  65 70 74 2D 4C 61 6E 67   106..Acc ept-Lang
00000050  75 61 67 65 3A 20 7A 68  2D 63 6E 0D 0A 41 63 63   uage: zh -cn..Acc
00000060  65 70 74 2D 45 6E 63 6F  64 69 6E 67 3A 20 67 7A   ept-Enco ding: gz
00000070  69 70 2C 20 64 65 66 6C  61 74 65 0D 0A 55 73 65   ip, defl ate..Use
00000080  72 2D 41 67 65 6E 74 3A  20 4D 6F 7A 69 6C 6C 61   r-Agent:  Mozilla
00000090  2F 34 2E 30 20 28 63 6F  6D 70 61 74 69 62 6C 65   /4.0 (co mpatible
000000A0  3B 20 4D 53 49 45 20 36  2E 30 3B 20 57 69 6E 64   ; MSIE 6 .0; Wind
000000B0  6F 77 73 20 4E 54 20 35  2E 31 3B 20 53 56 31 29   ows NT 5 .1; SV1)
000000C0  0D 0A 48 6F 73 74 3A 20  31 39 32 2E 31 36 38 2E   ..Host:  192.168.
000000D0  31 2E 31 30 36 0D 0A 43  6F 6E 6E 65 63 74 69 6F   1.106..C onnectio
000000E0  6E 3A 20 4B 65 65 70 2D  41 6C 69 76 65 0D 0A 0D   n: Keep- Alive...
000000F0  0A                                                 .

00000000  48 54 54 50 2F 31 2E 31  20 32 30 30 20 4F 4B 0D   HTTP/1.1  200 OK.
00000010  0A 53 65 72 76 65 72 3A  20 6C 77 49 50 2F 31 2E   .Server:  lwIP/1.
00000020  33 2E 31 20 28 68 74 74  70 3A 2F 2F 77 77 77 2E   3.1 (htt p://www.
00000030  73 69 63 73 2E 73 65 2F  7E 61 64 61 6D 2F 6C 77   sics.se/ ~adam/lw
00000040  69 70 2F 29 0D 0A 43 6F  6E 74 65 6E 74 2D 4C 65   ip/)..Co ntent-Le
00000050  6E 67 74 68 3A 38 31 39  32 0D 0A 43 6F 6E 74 65   ngth:819 2..Conte
00000060  6E 74 2D 74 79 70 65 3A  20 69 6D 61 67 65 2F 6A   nt-type:  image/j
00000070  70 65 67 0D 0A 0D 0A 00  FF D8 FF E0 00 10 4A 46   peg..... ......JF
00000080  49 46 00 01 02 00 00 64  00 64 00 00 FF EC 00 11   IF.....d .d......
00000090  44 75 63 6B 79 00 01 00  04 00 00 00 3C 00 00 FF   Ducky... ....<...
000000A0  EE 00 0E 41 64 6F 62 65  00 64 C0 00 00 00 01 FF   ...Adobe .d......
000000B0  DB 00 84 00 06 04 04 04  05 04 06 05 05 06 09 06   ........ ........
000000C0  05 06 09 0B 08 06 06 08  0B 0C 0A 0A 0B 0A 0A 0C   ........ ........
000000D0  10 0C 0C 0C 0C 0C 0C 10  0C 0E 0F 10 0F 0E 0C 13   ........ ........
000000E0  13 14 14 13 13 1C 1B 1B  1B 1C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0F0  1F 1F 1F 1F 01 07 07 07  0D 0C 0D 18 10 10 18 1A   ........ ........
00000100  15 11 15 1A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110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120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130  1F 1F 1F 1F 1F FF C0 00  11 08 00 5F 00 5F 03 01   ........ ..._._..
00000140  11 00 02 11 01 03 11 01  FF C4 00 B3 00 00 02 03   ........ ........
00000150  01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6 03   ........ ........
00000160  05 07 08 02 00 01 01 00  02 03 01 01 00 00 00 00   ........ ........
000001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4 02 05 06 01 00 10 00   ........ ........
00000180  02 01 03 02 03 04 06 05  09 03 0D 00 00 00 00 01   ........ ........
00000190  02 03 00 11 04 12 05 21  13 06 31 41 22 07 51 61   .......! ..1A".Qa
000001A0  71 B1 14 15 81 91 42 52  23 A1 C1 32 72 A2 B2 C2   q.....BR #..2r...
000001B0  33 16 82 24 17 D1 E1 62  92 43 63 83 A3 34 84 46   3..$...b .Cc..4.F
000001C0  27 08 11 00 02 01 03 02  02 05 09 05 06 07 00 00   '....... ........
000001D0  00 00 00 01 02 00 11 03  04 21 12 31 41 51 71 22   ........ .!.1AQq"
000001E0  13 05 61 81 91 A1 B1 C1  32 72 14 42 52 23 24 34   ..a..... 2r.BR#$4
000001F0  D1 E1 F1 62 82 33 F0 92  A2 43 63 15 06 FF DA 00   ...b.3.. .Cc.....
00000200  0C 03 01 00 02 11 03 11  00 3F 00 CC F7 AE AF EA   ........ .?......
00000210  0D EF 33 27 2B 74 CD 97  2E 7C 89 8C AC D2 3B 59   ..3'+t.. .|....;Y
00000220  4F DD 45 BD 95 07 72 F6  0A DA 58 C6 B6 94 A0 95   O.E...r. ..X.....
00000230  0E E4 F1 92 C3 BE 4B 89  0F 2F 6E 79 60 79 A3 09   ......K. ./ny`y..
00000240  94 E5 85 CF 79 09 A6 D6  1C 7D B4 6F A6 DE 7B 74   ....y... .}.o..{t
00000250  20 70 FD F0 5B A9 C2 5E  62 C4 BB 8A 63 6B 85 E2    p..[..^ b...ck..
00000260  C4 C2 C7 E5 96 56 20 C8  E4 EA 3A 75 1B 0E 24 DC   .....V . ..:u..$.
00000270  9A 13 B7 74 4D 08 2C CD  E8 91 AD 64 3B 6E 5A E2   ...tM.,. ...d;nZ.
00000280  6E D0 69 C9 29 0A B7 8A  40 75 02 09 FD 12 7D 1D   n.i.)... @u....}.
00000290  D7 A7 EF 59 DF 68 F6 6A  69 00 1A 8D 1E 33 F7 48   ...Y.h.j i....3.H
000002A0  F1 B6 A9 E5 69 34 6A 65  45 60 35 9B 90 7E C9 ED   ....i4je E`5..~..
000002B0  AA 4C 6C 62 F7 00 02 15  EE 69 11 97 21 A4 C9 2F   .Llb.... .i..!../
000002C0  A8 F1 25 87 D4 4F 77 0A  D5 AD BA 2D 22 4C 61 7B   ..%..Ow. ...-"La{
000002D0  7E DB 9D 9A 2F 02 17 50  6C 5C 90 05 FD A6 A3 76   ~.../..P l\.....v
000002E0  F2 5B F8 8C E8 04 F0 8E  BB 5F 4E 8C 62 1D EC B2   .[...... ._N.b...
000002F0  18 91 4A A3 33 2F 60 37  3A BB FD 95 49 91 97 BF   ..J.3/`7 :...I...
00000300  41 C2 B1 8B 76 E9 2D 97  66 D5 03 DB BD 97 DC D4   A...v.-. f.......
00000310  A7 7D AC 9E D9 26 26 C1  2F C4 46 6C 7B 45 75 B2   .}...&&. /.Fl{Eu.
00000320  05 27 36 19 F4 B8 92 ED  B8 E7 2F C4 AD 15 8A 95   .'6..... ../.....
00000330  6D 2D 7E EB 1F 4D 4A DD  2E B6 DE 99 06 62 82 B3   m-~..MJ. .....b..
00000340  44 DA 7A B7 73 9F A1 A6  CC C9 6F EF A3 07 21 E2   D.z.s... ..o...!.
00000350  98 5C 1E 64 48 FA 09 FF  00 57 B6 A8 EF 62 A2 E6   .\.dH... .W...b..
00000360  77 63 E1 DC BE BA 4B 6B  39 0C D8 DB CF C5 B5 BD   wc....Kk 9.......
00000370  55 9C 6D 83 87 2E 66 7C  78 90 29 79 A6 71 1A 01   U.m...f| x.)y.q..
00000380  60 2E 4F 79 3D 82 B5 2C  E9 6D 77 31 D0 45 28 49   `.Oy=.., .mw1.E(I
00000390  A0 9A 86 2F 93 7B FC 11  7E 36 DE 67 95 8F 8A 68   .../.{.. ~6.g...h
000003A0  E6 42 14 5F 8E 91 71 DD  DE 6A A9 BC 65 4B 68 68   .B._..q. .j..eKhh
000003B0  21 0E 23 D3 84 8B 33 A3  BA A2 E7 05 BA 7F 30 63   !.#...3. .....0c
000003C0  C6 19 20 CB 0A D2 0E 3D  9A 82 13 71 DD 4C D9 CC   .. ....= ...q.L..
000003D0  B6 3F 13 7A 6E 3C 47 F1  81 6C 7B 9C 28 64 78 5D   .?.zn<G. .l{.(dx]
000003E0  33 BC 6D 7A BE 27 0A 42  C0 A9 5D 58 E4 AA 95 16   3.mz.'.B ..]X....
000003F0  B8 2C BE BA 66 F6 72 5D  F8 4D 07 5C 5B BA 61 C4   .,..f.r] .M.\[.a.
00000400  19 17 50 CD 9D 26 DA 89  A4 EA 59 4B 95 D0 01 B0   ..P..&.. ..YK....
00000410  50 3D 03 D3 4C F8 78 55  7E B1 02 C2 07 D3 CB 76   P=..L.xU ~......v
00000420  69 F2 40 74 D0 FC B8 D8  02 2F 6B 6A 34 F6 63 91   i.@t.... ./kj4.c.
00000430  D9 59 0A 08 D7 87 BC 48  AA 14 30 0A 3B 00 0A 07   .Y.....H ..0.;...
00000440  D5 6A AA 7C 7A F1 85 0F  09 C9 87 E2 B3 9A 56 CB   .j.|z... ......V.
00000450  74 47 09 CC 88 01 63 64  03 B7 FC D5 2B 77 36 25   tG....cd ....+w6%
00000460  36 82 60 D9 43 1A D6 36  6D B9 CA B8 82 31 62 AA   6.`.C..6 m....1b.
00000470  55 45 C2 93 60 A7 B4 DA  AA EE DA 25 AB 1C 4B 94   UE..`... ...%..K.
00000480  14 97 D8 59 51 8B 3B 2A  90 B7 26 CA 2F C0 5E 93   ...YQ.;* ..&./.^.
00000490  7B 67 84 2A DC 11 4F 75  DE A4 DC D9 54 42 89 8C   {g.*..Ou ....TB..
000004A0  86 E9 1D B8 93 F7 98 83  DB 57 78 D8 82 D0 AD 6A   ........ .Wx....j
000004B0  D2 A3 23 27 BC F2 08 D9  80 A0 74 5B 2E 90 07 C2   ..#'.... ..t[....
000004C0  CF E1 E3 6E C7 AC FE 47  EB 87 CE BE E9 7B 8D FA   ...n...G .....{..
000004D0  23 F2 B7 BE 72 6E D6 D3  63 EE 70 E4 A1 FE 5C AA   #...rn.. c.p...\.
000004E0  E7 B4 70 0D 73 57 B9 F6  CB 63 BF 55 7D 13 D6 5A   ..p.sW.. .c.U}..Z
000004F0  97 07 5C D0 FC FC DF 7A                            ..\....z

TCP工具发送的如下

00000000  47 45 54 20 2F 70 6F 74  6F 31 2E 6A 70 67 20 48   GET /pot  H
00000010  54 54 50 2F 31 2E 31                               TTP/1.1

00000000  48 54 54 50 2F 31 2E 31  20 32 30 30 20 4F 4B 0D   HTTP/1.1  200 OK.
00000010  0A 53 65 72 76 65 72 3A  20 6C 77 49 50 2F 31 2E   .Server:  lwIP/1.
00000020  33 2E 31 20 28 68 74 74  70 3A 2F 2F 77 77 77 2E   3.1 (htt p://www.
00000030  73 69 63 73 2E 73 65 2F  7E 61 64 61 6D 2F 6C 77   sics.se/ ~adam/lw
00000040  69 70 2F 29 0D 0A 43 6F  6E 74 65 6E 74 2D 4C 65   ip/)..Co ntent-Le
00000050  6E 67 74 68 3A 38 31 39  32 0D 0A 43 6F 6E 74 65   ngth:819 2..Conte
00000060  6E 74 2D 74 79 70 65 3A  20 69 6D 61 67 65 2F 6A   nt-type:  image/j
00000070  70 65 67 0D 0A 0D 0A 00  FF D8 FF E0 00 10 4A 46   peg..... ......JF
00000080  49 46 00 01 02 00 00 64  00 64 00 00 FF EC 00 11   IF.....d .d......
00000090  44 75 63 6B 79 00 01 00  04 00 00 00 3C 00 00 FF   Ducky... ....<...
000000A0  EE 00 0E 41 64 6F 62 65  00 64 C0 00 00 00 01 FF   ...Adobe .d......
000000B0  DB 00 84 00 06 04 04 04  05 04 06 05 05 06 09 06   ........ ........
000000C0  05 06 09 0B 08 06 06 08  0B 0C 0A 0A 0B 0A 0A 0C   ........ ........
000000D0  10 0C 0C 0C 0C 0C 0C 10  0C 0E 0F 10 0F 0E 0C 13   ........ ........
000000E0  13 14 14 13 13 1C 1B 1B  1B 1C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0F0  1F 1F 1F 1F 01 07 07 07  0D 0C 0D 18 10 10 18 1A   ........ ........
00000100  15 11 15 1A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110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120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 ........
00000130  1F 1F 1F 1F 1F FF C0 00  11 08 00 5F 00 5F 03 01   ........ ..._._..
00000140  11 00 02 11 01 03 11 01  FF C4 00 B3 00 00 02 03   ........ ........
00000150  01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6 03   ........ ........
00000160  05 07 08 02 00 01 01 00  02 03 01 01 00 00 00 00   ........ ........
000001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4 02 05 06 01 00 10 00   ........ ........
00000180  02 01 03 02 03 04 06 05  09 03 0D 00 00 00 00 01   ........ ........
00000190  02 03 00 11 04 12 05 21  13 06 31 41 22 07 51 61   .......! ..1A".Qa
000001A0  71 B1 14 15 81 91 42 52  23 A1 C1 32 72 A2 B2 C2   q.....BR #..2r...
000001B0  33 16 82 24 17 D1 E1 62  92 43 63 83 A3 34 84 46   3..$...b .Cc..4.F
000001C0  27 08 11 00 02 01 03 02  02 05 09 05 06 07 00 00   '....... ........
000001D0  00 00 00 01 02 00 11 03  04 21 12 31 41 51 71 22   ........ .!.1AQq"
000001E0  13 05 61 81 91 A1 B1 C1  32 72 14 42 52 23 24 34   ..a..... 2r.BR#$4
000001F0  D1 E1 F1 62 82 33 F0 92  A2 43 63 15 06 FF DA 00   ...b.3.. .Cc.....
00000200  0C 03 01 00 02 11 03 11  00 3F 00 CC F7 AE AF EA   ........ .?......
00000210  0D EF 33 27 2B 74 CD 97  2E 7C 89 8C AC D2 3B 59   ..3'+t.. .|....;Y
00000220  4F DD 45 BD 95 07 72 F6  0A DA 58 C6 B6 94 A0 95   O.E...r. ..X.....
00000230  0E E4 F1 92 C3 BE 4B 89  0F 2F 6E 79 60 79 A3 09   ......K. ./ny`y..
00000240  94 E5 85 CF 79 09 A6 D6  1C 7D B4 6F A6 DE 7B 74   ....y... .}.o..{t
00000250  20 70 FD F0 5B A9 C2 5E  62 C4 BB 8A 63 6B 85 E2    p..[..^ b...ck..
00000260  C4 C2 C7 E5 96 56 20 C8  E4 EA 3A 75 1B 0E 24 DC   .....V . ..:u..$.
00000270  9A 13 B7 74 4D 08 2C CD  E8 91 AD 64 3B 6E 5A E2   ...tM.,. ...d;nZ.
00000280  6E D0 69 C9 29 0A B7 8A  40 75 02 09 FD 12 7D 1D   n.i.)... @u....}.
00000290  D7 A7 EF 59 DF 68 F6 6A  69 00 1A 8D 1E 33 F7 48   ...Y.h.j i....3.H
000002A0  F1 B6 A9 E5 69 34 6A 65  45 60 35 9B 90 7E C9 ED   ....i4je E`5..~..
000002B0  AA 4C 6C 62 F7 00 02 15  EE 69 11 97 21 A4 C9 2F   .Llb.... .i..!../
000002C0  A8 F1 25 87 D4 4F 77 0A  D5 AD BA 2D 22 4C 61 7B   ..%..Ow. ...-"La{
000002D0  7E DB 9D 9A 2F 02 17 50  6C 5C 90 05 FD A6 A3 76   ~.../..P l\.....v
000002E0  F2 5B F8 8C E8 04 F0 8E  BB 5F 4E 8C 62 1D EC B2   .[...... ._N.b...
000002F0  18 91 4A A3 33 2F 60 37  3A BB FD 95 49 91 97 BF   ..J.3/`7 :...I...
00000300  41 C2 B1 8B 76 E9 2D 97  66 D5 03 DB BD 97 DC D4   A...v.-. f.......
00000310  A7 7D AC 9E D9 26 26 C1  2F C4 46 6C 7B 45 75 B2   .}...&&. /.Fl{Eu.
00000320  05 27 36 19 F4 B8 92 ED  B8 E7 2F C4 AD 15 8A 95   .'6..... ../.....
00000330  6D 2D 7E EB 1F 4D 4A DD  2E B6 DE 99 06 62 82 B3   m-~..MJ. .....b..
00000340  44 DA 7A B7 73 9F A1 A6  CC C9 6F EF A3 07 21 E2   D.z.s... ..o...!.
00000350  98 5C 1E 64 48 FA 09 FF  00 57 B6 A8 EF 62 A2 E6   .\.dH... .W...b..
00000360  77 63 E1 DC BE BA 4B 6B  39 0C D8 DB CF C5 B5 BD   wc....Kk 9.......
00000370  55 9C 6D 83 87 2E 66 7C  78 90 29 79 A6 71 1A 01   U.m...f| x.)y.q..
00000380  60 2E 4F 79 3D 82 B5 2C  E9 6D 77 31 D0 45 28 49   `.Oy=.., .mw1.E(I
00000390  A0 9A 86 2F 93 7B FC 11  7E 36 DE 67 95 8F 8A 68   .../.{.. ~6.g...h
000003A0  E6 42 14 5F 8E 91 71 DD  DE 6A A9 BC 65 4B 68 68   .B._..q. .j..eKhh
000003B0  21 0E 23 D3 84 8B 33 A3  BA A2 E7 05 BA 7F 30 63   !.#...3. .....0c
000003C0  C6 19 20 CB 0A D2 0E 3D  9A 82 13 71 DD 4C D9 CC   .. ....= ...q.L..
000003D0  B6 3F 13 7A 6E 3C 47 F1  81 6C 7B 9C 28 64 78 5D   .?.zn<G. .l{.(dx]
000003E0  33 BC 6D 7A BE 27 0A 42  C0 A9 5D 58 E4 AA 95 16   3.mz.'.B ..]X....
000003F0  B8 2C BE BA 66 F6 72 5D  F8 4D 07 5C 5B BA 61 C4   .,..f.r] .M.\[.a.
00000400  19 17 50 CD 9D 26 DA 89  A4 EA 59 4B 95 D0 01 B0   ..P..&.. ..YK....
00000410  50 3D 03 D3 4C F8 78 55  7E B1 02 C2 07 D3 CB 76   P=..L.xU ~......v
00000420  69 F2 40 74 D0 FC B8 D8  02 2F 6B 6A 34 F6 63 91   i.@t.... ./kj4.c.
00000430  D9 59 0A 08 D7 87 BC 48  AA 14 30 0A 3B 00 0A 07   .Y.....H ..0.;...
00000440  D5 6A AA 7C 7A F1 85 0F  09 C9 87 E2 B3 9A 56 CB   .j.|z... ......V.
00000450  74 47 09 CC 88 01 63 64  03 B7 FC D5 2B 77 36 25   tG....cd ....+w6%
00000460  36 82 60 D9 43 1A D6 36  6D B9 CA B8 82 31 62 AA   6.`.C..6 m....1b.
00000470  55 45 C2 93 60 A7 B4 DA  AA EE DA 25 AB 1C 4B 94   UE..`... ...%..K.
00000480  14 97 D8 59 51 8B 3B 2A  90 B7 26 CA 2F C0 5E 93   ...YQ.;* ..&./.^.
00000490  7B 67 84 2A DC 11 4F 75  DE A4 DC D9 54 42 89 8C   {g.*..Ou ....TB..
000004A0  86 E9 1D B8 93 F7 98 83  DB 57 78 D8 82 D0 AD 6A   ........ .Wx....j
000004B0  D2 A3 23 27 BC F2 08 D9  80 A0 74 5B 2E 90 07 C2   ..#'.... ..t[....
000004C0  CF E1 E3 6E C7 AC FE 47  EB 87 CE BE E9 7B 8D FA   ...n...G .....{..
000004D0  23 F2 B7 BE 72 6E D6 D3  63 EE 70 E4 A1 FE 5C AA   #...rn.. c.p...\.
000004E0  E7 B4 70 0D 73 57 B9 F6  CB 63 BF 55 7D 13 D6 5A   ..p.sW.. .c.U}..Z
000004F0  97 07 5C D0 FC FC DF 7A  8B 6C EA 7D A7 2F 6A DD   ..\....z .l.}./j.
00000500  32 F0 B1 F3 76 E8 DF 46  3C D2 46 85 D2 46 B9 D2   2...v..F <.F..F..
00000510  A4 0B D9 85 67 70 6D AB  A9 A8 AE B1 BC 96 2A 74   ....gpm. ......*t
00000520  31 0F 13 CD 3F 32 60 B7  2F A8 F3 BF B5 2E BF DF   1...?2`. /.......
00000530  0D 4F 8C 2B 67 94 57 EA  5C 73 97 18 DE 76 F9 A5   .O.+g.W. \s...v..
00000540  18 00 EF 6D 28 F4 4B 0C  0D FC 15 DF FA CB 47 94   ...m(.K. ......G.
00000550  E7 D6 38 E7 0F 8F CF 5F  30 8F F3 DF 0B 20 77 F3   ..8...._ 0.... w.
00000560  71 53 F8 4A D7 47 84 5B  E4 58 4F 7D 7B 74 09 28   qS.J.G.[ .XO}{t.(
00000570  F3 9F 7A 96 FF 00 15 B3  6D 73 DF 81 22 17 42 7F   ..z..... ms..".B
00000580  68 D4 C7 85 B0 F8 6E 30  91 39 AA 78 A2 CF 87 9A   h.....n0 .9.x....
00000590  58 8F FC EE 9A C6 1E 93  0C AC 9F C2 68 83 0F 24   X....... ....h..$
000005A0  70 BA 7C F2 06 FD 93 C5  04 60 E9 9E A6 DB BA 92   p.|..... .`......
000005B0  7C 98 20 C2 6C 0C 98 23  59 41 69 75 AB 2E A0 A6   |. .l..# YAiu....
000005C0  DC 07 65 40 5C C8 B3 71  45 C6 0C AC 69 C2 71 ED   ..e@\..q E...i.q.
000005D0  59 7B 6C 50 51 97 58 C9  A2 74 85 F1 B1 E5 5F 8A   Y{lPQ.X. .t...._.
000005E0  20 C8 0D F8 05 55 26 F7  36 AB 35 00 9D CC 3B 32    ....U&. 6.5...;2
000005F0  A1 AE 11 A0 E3 19 FA 50  C9 97 8F 1B 19 15 A4 4F   .......P .......O
00000600  0C C3 50 ED B7 6F 6F 65  AA BF 39 42 31 D3 4E 51   ..P..ooe ..9B1.NQ
00000610  AC 47 DE 20 99 D8 98 B0  F3 31 31 E3 8C A8 29 24   .G. .... .11...)$
00000620  72 A4 8A C6 E6 FA C3 12  4F B0 0A 66 CB B3 51 98   r....... O..f..Q.
00000630  9F 44 4E FE D5 AA 8A 46  5C 38 98 74 A3 47 DF F0   .DN....F \8.t.G..
00000640  F2 8B 5C 77 86 EF AA 0B  E7 F3 80 FF 00 32 FB A5   ..\w.... .....2..
00000650  F6 37 E8 8F CA DE F9 C7  71 12 25 66 BF 61 BF ED   .7...... q.%f.a..
00000660  56 AD D7 75 A6 1D 2A 64  41 A3 0E B9 A5 F9 E1 17   V..u..*d A.......
00000670  C5 F4 9F 46 6E C3 8D E1  93 1D 9B DA 91 B0 FD C3   ...Fn... ........
00000680  59 3F 0B 3A 91 1E CC 1A  03 32 48 D2 AF 55 65 5B   Y?.:.... .2H..Ue[
00000690  18 4A 25 30 AB 04 4C 9D  23 A3 AA C1 96 93 AC 54   .J%0..L. #......T
000006A0  50 90 65 A4 AB 0D 10 24  8E E8 C7 D0 59 3F 05 D5   P.e....$ ....Y?..
000006B0  18 8D F6 27 D5 8E FE C9  07 0F DA 02 AB 3C 62 C9   ...'.... .....<b.
000006C0  EE 37 0E 28 41 8E 60 3F  E2 6D 3F 68 11 3A 07 0F   .7.(A.`? .m?h.:..
000006D0  62 8A 6C 29 0A C2 AE D3  FE 93 C7 A4 B1 1A 7B 2E   b.l).... ......{.
000006E0  69 03 96 6A 0D 74 81 FA  7D 08 A6 B0 1C 78 CE 16   i..j.t.. }....x..
000006F0  4B E2 E3 C0 F8 65 BF 0E  71 21 D4 E5 7D 17 B5 80   K....e.. q!..}...
00000700  3E AA 71 8E F5 0C C7 77  47 44 AF 66 28 4A 81 B7   >.q....w GD.f(J..
00000710  A7 A6 7A 83 11 42 8B 01  5D 67 80 02 34 63 A0 1B   ..z..B.. ]g..4c..
00000720  09 4E EE 4C 83 EB 06 B3  B7 8F E6 BF A9 7D D3 51   .N.L.... .....}.Q
00000730  8F FA 23 F2 B7 BE 71 C4  69 01 2F 62 DD BE AF 49   ..#...q. i./b...I
00000740  AD 9D A0 29 04 E4 CD 3B  AC A3 F9 87 91 1B 36 67   ...)...; ......6g
00000750  6B 6D F9 A8 84 FA 03 73  23 FE 21 58 DC 0E CD F2   km.....s #.!X....
00000760  BD 7E A3 2C B2 B5 B6 0C  C8 62 5A D1 A0 94 EC 61   .~.,.... .bZ....a
00000770  71 25 32 8B 02 C6 13 1A  53 0A B0 44 C2 11 28 CA   q%2..... S..D..(.
00000780  B0 64 C9 96 3A 32 AC 81  30 9C 72 F0 4D 1C E9 C1   .d..:2.. 0.r.M...
00000790  E1 75 91 7D AA 6E 3D D5  CB F8 FD E5 B6 4F BC 08   .u.}.n=. .....O..
000007A0  9E B5 77 63 86 E8 33 7C  C4 DD 7F B9 62 49 87 92   ..wc..3| ...bI..
000007B0  D1 B3 AE A7 5E 16 B9 E2  B6 25 4F D9 B5 64 FC 39   ....^... .%O..d.9
000007C0  37 DA ED 0A D3 4F 44 6B  C4 DC DB BD D9 3C 75 F4   7....ODk .....<u.
000007D0  C6 5E 9C D9 F2 F7 6C 96  DC 32 8F 36 25 70 AE 35   .^....l. .2.6%p.5
000007E0  71 72 17 D4 05 80 E1 5C  CB C8 5B 4B B1 74 32 18   qr.....\ ..[K.t2.
000007F0  78 CD 7D B7 B6 A3 DB 19  BF A7 B0 16 28 86 3C 6D   x.}..... ....(.<m
00000800  89 91 09 D4 93 8F 11 27  FD 2B F6 8A AD FA B7 A9   .......' .+......
00000810  A9 DC 0F 29 66 70 52 83  68 D8 C3 9F ED 90 98 9C   ...)fpR. h.......
00000820  4D CA E5 46 8F AA DC A1  C6 3B 93 FB AD DB 49 BB   M..F.... .;....I.
00000830  0E F2 B5 3C BA E5 85 A5  3D CD 28 01 D7 4E 5C FD   ...<.... =.(..N\.
00000840  46 71 3E 0E 0C B3 64 BC  52 7E 10 53 A9 EF DB 6B   Fq>...d. R~.S...k
00000850  91 C2 B6 87 24 2A 54 6B  11 2B 53 35 4D BE 15 CC   ....$*Tk .+S5M...
00000860  F2 3B A9 B6 F5 F1 7C BE  6E 7C 77 E2 6C 8E 92 7B   .;....|. n|w.l..{
00000870  94 D6 59 1A 99 75 E9 63  EB 8F B8 AD 9F 34 C6 A1   ..Y..u.c .....4..
00000880  15 A7 49 48 D0 D8 97 B2  9B 41 00 C6 15 1A D3 0A   ..IH.... .A......
00000890  20 89 84 A2 51 D5 60 89  84 22 51 D5 60 C9 93 A4    ...Q.`. ."Q.`...
000008A0  74 75 58 22 66 B7 D0 FB  A0 93 A6 B1 A1 31 47 24   tuX"f... .....1G$
000008B0  90 BD B5 C8 A1 AD CB F0  DA C7 D2 2D 58 91 63 BB   ........ ...-X.c.
000008C0  CA BD 6E A4 0A D7 FC DA  CB 5C EB BB AC 5B 7A 02   ..n..... .\...[z.
000008D0  78 7A 23 7E 3E E5 9C EF  18 E6 98 91 78 2C 70 FE   xz#~>... ....x,p.
000008E0  1A 0F EC AD AA 6D 65 40  3A 57 AF 59 59 F5 2E 48   .....me@ :W.YY..H
000008F0  D6 83 C9 A4 B2 D9 77 79  70 F2 C4 EE CF 38 D2 54   ......wy p....8.T
00000900  A9 6F BD ED BD 2D 91 8E  1D 68 34 85 C4 CD 36 9F   .o...-.. .h4...6.
00000910  71 AB 79 E5 F4 9B 82 C9  20 CE 08 74 80 B2 68 EF   q.y.....  ..t..h.
00000920  F0 01 71 F9 2A 85 AD 52  E6 CF 2C D5 DB CA 0D 63   ..q.*..R ..,....c
00000930  BD A6 94 27 D1 38 E6 3C  D2 B3 B4 EC CE 0A 8D 1A   ...'.8.< ........
00000940  F8 15 D2 4D F8 F7 D6 82  DB B1 4D A0 F3 8B B2 8A   ...M.... ..M.....
00000950  CD 23 CB 56 F9 8E CB D5  9B 5B 1D 7F 17 86 59 7D   .#.V.... .[...Y}
00000960  65 E1 64 F7 DA A9 F2 7B  37 C1 EA 8E 5A 15 B6 47   e.d....{ 7...Z..G
00000970  5C C4 F1 CD D4 7A 6B 53  6C CA 47 96 10 D3 C9 16   \....zkS l.G.....
00000980  68 6C 62 9A 41 02 C6 15  1A D3 0A 20 58 C2 63 4A   hlb.A... ... X.cJ
00000990  65 56 08 98 5C 31 5E 8C  05 20 E3 EF 97 53 18 DF   eV..\1^. . ...S..
000009A0  27 14 9B 02 56 55 F6 30  D2 7F 2A 0A C7 78 CA EC   '...VU.0 .*..x..
000009B0  CC 57 FB EB 4F 38 96 B6  C6 FC 36 1F 71 AB E9 9A   .W..O8.. ..6.q...
000009C0  36 1C 4C 64 5B 48 7B 7D  54 AD C3 A7 09 56 BC 61   6.Ld[H{} T....V.a
000009D0  B0 AC A0 0E 37 A0 31 13  81 8C B5 5D 5F 09 C7 F4   ....7.1. ...]_...
000009E0  B4 1F 75 53 5C FE FF 00  9C 4D 4E 39 3F 42 7E 46   ..uS\... .MN9?B~F
000009F0  F7 CE 39 DA E6 E7 C4 EC  CC 8A DA AC 47 11 D8 48   ..9..... ....G..H
00000A00  F4 55 CB 5B 0A 68 0C 29  33 45 F2 77 36 05 EA E9   .U.[.h.) 3E.w6...
00000A10  B1 D2 44 71 93 8A 44 9A  4D C5 D1 AF EE AA DF 13   ..Dq..D. M.......
00000A20  B2 C8 54 9E 62 35 8A D5  04 4C A3 72 C7 38 5B D6   ..T.b5.. .L.r.8[.
00000A30  7E 11 16 38 D9 33 43 6F  D4 90 AF E6 AB EC 6B 95   ~..8.3Co ......k.
00000A40  50 65 55 E5 A1 32 7C 76  1C 2A D2 D9 89 38 87 C4   PeU..2|v .*...8..
00000A50  57 D3 4E A4 5D A5 96 2E  16 64 D6 E4 E3 CB 25 FE   W.N.]... .d....%.
00000A60  E2 33 7B 85 17 BE B6 BF  13 28 F3 88 3E ED 8F 00   .3{..... .(..>...
00000A70  4C B9 C5 E9 7E A1 96 DA  36 EC 8B 1E F6 8C AF EF   L...~... 6.......
00000A80  5A A2 7C 5B 11 38 DC 5F  4D 7D 92 43 06 FB 70 46   Z.|[.8._ M}.C..pF
00000A90  96 D8 DD 21 BE 28 BC 98  DC B0 38 9D 4C A3 DC 4D   ...!.(.. ..8.L..M
00000AA0  27 7B FF 00 47 88 38 31  3D 40 C3 A7 84 DF 3C A9   '{..G.81 =@....<.
00000AB0  E7 12 D7 A7 A3 18 5B AC  52 73 63 70 C8 C8 C8 84   ......[. Rscp....
00000AC0  92 6F 66 1D A0 0E 05 6B  37 E2 DE 2F 6B 23 6E C0   .of....k 7../k#n.
00000AD0  D5 46 AE B2 D7 0F C3 AE  20 60 D4 A3 2D 26 AB 85   .F......  `..-&..
00000AE0  89 E2 46 D4 B6 3C 47 88  57 5E E8 23 49 99 5B 64   ..F..<G. W^.#I.[d
00000AF0  1A 18 6C 30 58 0B 15 FA  C5 05 9A 73 6F 54 3B 49   ..l0X... ...soT;I
00000B00  11 69 B8 BE 9E DE EE CA  A9 73 F8 DE 71 35 38 E3   .i...... .s..q58.
00000B10  F2 27 E4 6F 7C E2 15 96  25 59 D9 BC 24 83 C4 70   .'.o|... %Y..$..p
00000B20  37 BF 0E CE FA B7 C6 76  2C 00 8C 38 8D 1E 52 6E   7......v ,..8..Rn
00000B30  23 17 AD F6 E6 66 0A B2  16 89 89 EC 01 C5 A8 BE   #....f.. ........
00000B40  3A 2B 6D 1B A0 FF 00 8F  64 96 27 C4 44 D1 BA 83   :+m..... d.'.D...
00000B50  A6 BC BE 8F 7E CC CA C8  DA C6 76 66 54 87 22 59   ....~... ..vfT."Y
00000B60  9F 22 65 42 F2 78 8D A3  46 50 38 FA EA 89 73 6E   ."eB.x.. FP8...sn
00000B70  A8 A0 34 11 86 C7 42 6A  44 33 63 5F 2D B1 A1 95   ..4...Bj D3c_-...
00000B80  F2 B6 2C 18 9D 18 72 B5  A3 35 C5 BF DE B3 5F 8D   ..,...r. .5...._.
00000B90  78 E7 DE 3F 6D BD 33 A3  1A DF DD 13 EC 8F 33 BA   x..?m.3. ......3.
00000BA0  13 6B 39 28 A9 B5 E2 95  6B 61 88 95 35 15 D2 38   .k9(.... ka..5..8
00000BB0  C8 15 6E 0E BB F0 5E EA  0B 5E 76 E2 49 F3 99 31   ..n...^. .^v.I..1
00000BC0  6D 47 00 22 D6 6F 9F 78  6A 08 8F 3D 7F 57 17 15   mG.".o.x j..=W..
00000BD0  DB F6 9F 48 A1 D2 4E 34  74 C1 EA BE AA DA F1 77   ...H..N4 t......w
00000BE0  9C 4C E2 98 39 57 78 79  CD A1 88 57 2A 75 24 6A   .L..9Wxy ...W*u$j
00000BF0  DD EB E9 A6 93 11 98 03  51 48 AD CC B5 53 4A 1A   ........ QH...SJ.
00000C00  C6 C5 E8 6D F2 76 23 2B  7A 58 FD 22 08 3F 3B B7   ...m.v#+ zX.".?;.
00000C10  E6 A9 0C 4E 93 04 D9 BD  02 0B 8D E5 02 24 C1 9A   ...N.... .....$..
00000C20  69 B2 6C D7 0E 24 58 D4  8F 60 1A 87 D7 4C AE 3D   i.l..$X. .`...L.=
00000C30  80 35 2D 2B EE 65 E5 93  45 0B D7 FC 63 DE D9 D3   .5-+.e.. E...c...
00000C40  39 6A 88 B2 14 85 63 01  51 2E 5B 80 16 1C 45 16   9j....c. Q.[...E.
00000C50  E6 52 01 45 95 F6 BC 32  EB 1D CC 40 33 D3 60 E4   .R.E...2 ...@3.`.
00000C60  63 69 E7 26 8D 57 D3 C4  1B DB D9 5D 17 43 70 95   ci.&.W.. ...].Cp.
00000C70  F7 B1 EE 5A A6 F1 4A C9  08 F0 DB D4 3D D5 5C FF   ...Z..J. ....=.\.
00000C80  00 DD F3 89 A4 C7 FD 09  F9 1B DF 38 5A 7D 6C CE   ........ ...8Z}l.
00000C90  80 2D CB 1E 24 7F 92 AD  71 EE EC 7A 98 DB 0A 89   .-..$.. q..z....
00000CA0  2E D1 9F 2E 26 54 73 43  F8 73 C6 7C 2D DE 09 E1   ....&TsC .s.|-...
00000CB0  DF 7A BE EE AD DF 50 AE  2A BE 78 B9 66 43 50 63   .z....P. *.x.fCPc
00000CC0  14 7B FE E5 90 6F 3E 4C  AC 4F 6D 9E DE E1 4C 59   .{...o>L .Om...LY
00000CD0  F0 CC 55 E1 6D 7D BE D8  1B 99 17 0F DA 32 7F EA   ..U.m}.. .....2.
00000CE0  0D B3 13 21 99 E5 71 3A  13 FA 37 2D 7F AA 87 7B   ...!..q: ..7-..{
00000CF0  C4 30 EC 12 86 95 1C 82  FE E8 21 8D 7E E0 A8 F6   .0...... ..!.~...
00000D00  CC DB 2B 21 72 27 79 81  BB 48 CC CE 4F 6E A6 24   ..+!r'y. .H..On.$
00000D10  9A C1 31 A9 27 A6 68 00  A0 A4 81 9C 7A 6A 34 9D   ..1.'.h. ....zj4.
00000D20  9B 2F 95 9E 76 45 D3 5B  06 2E CB B8 E0 36 46 0C   ./..vE.[ .....6F.
00000D30  0D 27 2F 23 1D C0 98 07  72 E6 E8 FE 16 B1 6F 48   .'/#.... r.....oH
00000D40  A6 ED 65 6C 1B 48 D2 27  7B 17 79 A8 3A CE 84 E8   ..el.H.' {.y.:...
00000D50  DE BA E9 2E AB 89 A7 D9  B3 46 43 20 06 6C 66 F0   ........ .FC .lf.
00000D60  4F 1D FE FC 67 C4 07 AC  70 F5 D3 2B 70 30 D2 26   O...g... p..+p0.&
00000D70  F6 CA 1E D0 8E F8 BC B2  82 D7 ED A0 3D 61 92 94   ........ ....=a..
00000D80  96 10 A0 36 A5 D8 C6 14  41 F7 5C 0E 6C 62 65 F1   ...6.... A.\.lbe.
00000D90  18 81 BA 7A BB C8 A2 58  BB 43 4E 99 5B E2 98 65   ...z...X .CN.[..e
00000DA0  D7 78 D4 AF 2F 24 A5 7B  6A EC E1 61 C3 E8 A8 BF   .x../$.{ j..a....
00000DB0  F7 7C E2 13 1F F4 27 E4  6F 7C E1 BD C3 07 27 0F   .|....'. o|....'.
00000DC0  3A 6C 6C 98 DA 0C 98 24  68 E6 86 41 66 57 46 B3   :ll....$ h..AfWF.
00000DD0  29 F5 82 2A C0 10 75 8D  13 20 4C 66 33 5D 58 06   )..*..u. . Lf3]X.
00000DE0  BF 0E 3C 0F D7 4F E2 E5  9B 66 87 51 04 E2 B2 C3   ..<..O.. .f.Q....
00000DF0  10 4A 1C A9 53 C0 DA B5  16 DA BA C4 9E 5A CD B7   .J..S... .....Z..
00000E00  63 E7 A0 5C 88 8D EC 34  C8 A2 CC BC 3B 8D 43 2F   c..\...4 ....;.C/
00000E10  02 D6 42 D1 C6 BC 8F 31  05 6F 21 AD 9A A9 8A 5D   ..B....1 .o!....]
00000E20  43 D1 FB A6 02 36 5C 28  66 C3 BF 8A 44 07 C3 FA   C....6\( f...D...
00000E30  CB DD EE AC 5E 7F 84 5D  C7 35 F8 93 A4 7B FA 3D   ....^.] .5...{.=
00000E40  92 DF 1B 3D 2E E9 C1 BA  3F 64 A3 C5 DA F3 72 65   ...=.... ?d....re
00000E50  09 0C 4F 33 9E C4 8D 4B  B1 FA 05 EA A8 6B 1D 26   ..O3...K .....k.&
00000E60  3B EC BE 51 79 8D BB 05  F8 5D 96 78 E2 6E C9 72   ;..Qy... .].x.n.r
00000E70  74 E3 AD BF E2 95 3F 92  88 2C 39 E5 04 D7 D0 73   t.....?. .,9....s
00000E80  9A 67 46 FF 00 F3 67 5F  61 6E 58 FB 9B 6F F0 6C   .gF...g_ anX..o.l
00000E90  B9 90 10 F1 CB 89 CC 9E  55 BF 77 FB 34 20 F7 82   ........ U.w.4 ..
00000EA0  48 35 31 64 8D 6B 04 D9  0A 74 A5 67 4E 6D D0 4B   H51d.k.. .t.gNm.K
00000EB0  16 34 49 33 F3 A6 55 51  24 A1 74 07 60 2C CD A4   .4I3..UQ $.t.`,..
00000EC0  5F 4D CF 1B 77 54 D8 C0  22 CB 48 41 E1 4B B4 65   _M..wT.. ".HA.K.e
00000ED0  44 F5 9B 29 8B 12 47 0B  A8 DA C0 77 71 E1 C6 BD   D..)..G. ...wq...
00000EE0  6C 55 A0 B3 2E 1B 76 58  D2 BC BD 31 65 B8 B7 D4   lU....vX ...1e...
00000EF0  3F 25 49 88 EF 2B E5 81  B3 6D 86 1E D2 35 D8 7D   ?%I..+.. .m...5.}
00000F00  F2 93 AC F1 BC B2 4D DA  47 DF 64 D8 DF 2D B8 91   ......M. G.d..-..
00000F10  9E D8 7C F1 7E E2 26 3A  EA 0B BF 95 65 91 DB CE   ..|.~.&: ....e...
00000F20  2F FF 00 E9 0B FF 00 E3  37 FF 00 B0 A9 7E 27 F3   /....... 7....~'.
00000F30  7A E4 7B 1E 49 E8 7F 82  7A CD BF A6 B5 F7 FF 00   z.{.I.. z.......
00000F40  D0 5E 9A 4F AB A7 67 BC  A7 93 74 81 EE B9 ED F5   .^.O..g. ..t.....
00000F50  42 62 FF 00 09 B8 72 BE  43 EA D3 F0 7F 9A 8B F9   Bb....r. C......
00000F60  FF 00 F9 BF D7 06 7E 9F  9E CF 54 2C 7F 87 5C 97   ......~. ..T,.\.
00000F70  B7 CA 39 36 3C CB 7C 36  9D 36 E3 7E EB 5A A0 DF   ..96<.|6 .6.~.Z..
00000F80  5B 4D 7B DA 7F 54 87 E5  6B FE DD 7F A6 15 D3 FF   [M{.T.. k......
00000F90  00 D1 DC 91 FD 3D F2 EE  4F 77 CB F9 1A 7F E4 F0   .....=.. Ow.....
00000FA0  A4 97 7F 2A C6 9B 67 3A  4B 75 D3 F6 6D 7F 55 74   ..*..g: Ku..mUt
00000FB0  F7 9E 5F 5C E7 E1 F9 24  EB F1 5F 67 5F D1 7A 87   .._\...$ .._g_.z.
00000FC0  6B CB 3B D8 F2 4F 63 E6  1D DC DF A3 55 73 59 DE   k.;..Oc. ....UsY.
00000FD0  CF 92 7A 1F 35 EE E7 FD  1A EB 9A CE E9 3F 25 F9   ..z.5... .....?%.
00000FE0  97 2C F3 79 DC BF B5 AF  5E 9F A6 F5 E9 E3 4A 6B   .,.y.... ^.....Jk
00000FF0  3E C6 C6 46 49 24 92 44  50 A8 C5 54 B2 EA 66 B1   >..FI$.D P..T..f.
00001000  B0 02 F5 C9 29 FF D9                               ....)..

RTT程序如下:

/* 这是实际的web页面数据。大部分的编译器会将这些数据放在ROM里*/
const static char index_html[] ={
   "<html>\r\n"
   "  <head>\r\n"
   "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7\">\r\n"
   "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charset=gb2312\">\r\n"
   "     <title>CORTEX-M3 LM3S8962 HTML 测试程序</title>\r\n"
   "  </head>\r\n"
   "  <body >\r\n"
   "     <form name=\"loginForm\" method=\"post\" action=\"hello.htm\">\r\n"
   "      <table>\r\n"
   "       用户名:\r\n"
   "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r\n"
   "          \r\n"
   "          口令:\r\n"
   "              <td><input type=\"password\" name=\"password\"></td>\r\n"
   "          </tr>\r\n"
   "          <tr><td></td>\r\n"
   "              <td><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submit\"></td>\r\n"
   "          </tr>\r\n"
   "      </table>\r\n"
   "    </form>\r\n"
   "\r\n"
   "
\r\n"
   "  </body>\r\n"
   "</html>\r\n"
   "\r\n"
};
const static char http_html_hdr[] = "HTTP/1.1 200 OK\r\nContent-type: text/html\r\n\r\n";
const static char http_jpg_hdr[] =  "HTTP/1.1 200 OK\r\nContent-type: image/jpeg\r\n\r\n";

/* 线程入口*/
void rt_webserver_thread(void* paramter)
{

    struct netconn *conn, *newconn;
    struct netbuf        *TCPNetbuf=NULL;

        char *rq;
        char *uri;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short len;

        int fd,size=1;
        char file_data_buffer[128];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 创建TCP连接  */

    netconn_bind(conn,NULL,80);           /* 绑定本地地址和监听的端口号 */

    netconn_listen(conn);                 /* 进入监听状态 */
    while(1)
    {
      newconn = netconn_accept(conn);    /*阻塞当前进程到有数据接收 */
      if(newconn != NULL)
        {
              TCPNetbuf = netconn_recv(newconn);
            if(TCPNetbuf != NULL)
               {
                                  netbuf_data( TCPNetbuf,(void *)&rq,&len);
                                  uri=&rq[4];//请求内容,前四字节是请求类型,GET与POST 后面为用户请求
                                  if (strncmp(rq, "GET ", 4) == 0)
                                           {

                                                /*************************GET 用户请求********************************/
                                                 for(i = 4; i < (len - 5); i++)         /*提取用户请求以HTTP为界*/
                                                  {
                                                  if ((rq == ' ')&&(rq[i + 1] == 'H') &&(rq[i + 2] == 'T') && (rq[i + 3] == 'T') &&(rq[i + 4] == 'P'))
                                                                  {
                                                                    rq = 0;
                                                                     break;
                                                           }
                             }
                                        if(i == (len - 5))  /*提取用户请求失败*/
                                                        {
                                                                   netbuf_delete(TCPNetbuf);
                                                                   netconn_close(newconn);       /* 关闭连接   */
                                                           while(netconn_delete(newconn) != ERR_OK);
                                                    continue;  /*结束本次处理,如果是在函数里面就使用返回*/
                                                        }
                                            /*************************GET 请求********************************/
                                        rt_kprintf("\n");
                                        rt_kprintf((void *)uri);
                                    rt_kprintf("\n");

                                        if((uri[0]=='/')&&(uri[1]==0))         //默认打开的页面
                                         {
                                                netconn_write(newconn,http_html_hdr,sizeof(http_html_hdr),NETCONN_COPY);
                                        /* 发送头部数据  */
                                         netconn_write(newconn,index_html,sizeof(index_html),NETCONN_COPY);
                                           /* 发送实际的WEB页面 */
                                                     continue;
                                         }//END IF URI
                                         else                    /*其它文件请求处理*/
                                            {

                                                   rt_kprintf("send head string...\n");//http_JPG_hdr

                                                   netconn_write(newconn,http_jpg_hdr,sizeof(http_jpg_hdr),NETCONN_COPY);

                                                        rt_kprintf("open file...\n");

                                                         fd = open("/DCIM/100MEDIA/IMG_001.JPG", O_RDONLY,0);

                                                           if (fd >= 0)
                                                                        {
                                                                        //        rt_kprintf("send file...wait !\n");
                                                                                while (1)
                                                                                {
                                                                                        size=read(fd,file_data_buffer, sizeof(file_data_buffer));
                                                                                        if(!size){ close(fd);break;}
                                                                                        rt_kprintf("%d->",size);
                                                                                        netconn_write(newconn,file_data_buffer,size,NETCONN_COPY);

                                                                                 }

                                                                         }

                                                     }

                                   }                                                   /*请求信息*/

                                 rt_kprintf("clear TCPNetbuf conn..\n");
                netbuf_delete(TCPNetbuf);
                                rt_kprintf("close conn..\n");
            }

           netconn_close(newconn);       /* 关闭连接   */
           rt_kprintf("delete conn..\n");
          while(netconn_delete(newconn) != ERR_OK);

        }
    }

}

楼主:
问题解决,希望以后有人看类似的问题有点帮助
const static char http_jpg_hdr[] =  "HTTP/1.1 200 OK\r\nContent-type: image/jpeg\r\n\r\n";
netconn_write(newconn,http_jpg_hdr,sizeof(http_jpg_hdr),NETCONN_COPY);
问题也就是在sizeof之后多出一个00来。
统计出来的个数包括数组的结束符00导制图片发过来之后不能显示,

换成strlen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已经看到了,正准备问你这个00是怎么回事,原来真是多输出了个0,IE发现图片格式不对,所以提前结束了连接:
00000070  70 65 67 0D 0A 0D 0A 00  FF D8 FF E0 00 10 4A 46   peg..... ......JF

网友:
gzhuli 真厉害啊,这都能够眼睛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gzhuli 真厉害啊,这都能够眼睛看出来~~

以前经常用tcpdump分析HTTP头,看习惯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希望以后有人看类似的问题有点帮助
const static char http_jpg_hdr[] =  "http/1.1 200 ok\r\ncontent-type: image/jpeg\r\n\r\n";
netconn_write(newconn,http_jpg_hdr,sizeof(http_jpg_hdr),netconn_copy);
问题也就是在sizeof之后多出一个00来。
统计出来的个数包括数组的结束符00导制图片发过来之后不能显示,
换成strlen之后问题解决

还是用sizeof(xxx)-1吧,用strlen会造成运行时负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strlen是函数,而sizeof是运算符.但在调试的时候还是我还建义不这么做,有时很容易搞错。一不注意就出错.这就是我不注意造成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strlen是函数,而sizeof是运算符.但在调试的时候还是我还建义不这么做,有时很容易搞错。一不注意就出错.这就是我不注意造成的错误.
sizeof()  编译时就得出长度了.而 strlen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