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LTERA FPGA实现JPEG和H264功能,发觉困难不小,各位给点好建议

楼主(2010-08-07):
想用ALTERA FPGA实现JPEG和H264功能,发觉困难不小,各位给点好建议

网友:
本来就不是很简单啊,做的人多了去了,要是这么简单就搞出来了,那别人做好的还会卖这么贵吗

网友:
直接用IP CORE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楼主做出来了,可以封装成CORE卖

网友:
另外建议上www.opencores.org看一眼,上面有很多开源的项目

楼主:
其实我已经做JPEG编解码了,C语言版的已经测试通过,就是在转化成FPGA过程遇到的阻力不小,采用ALTERA的AVALON总线进行数据交换,可能我对VERILOG语言理解的深度不够,把C语言移植过来后,编译时老停留在40%,改天把代码贴上来,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楼主:
直接用IP CORE我也想过,一则手头也没那么宽余,动不动就要五万十万的,另外一个就是技术方面,转化过程估计也不会很顺利

网友:
h.264的解码还有源码,但编码几乎没有。h264太复杂了,我看过协议,过了一段时间还没入门,到现在还没敢采用fpga实现.即使有源码,看懂、掌握、修改,时间也不少。这些工作,一般都是团队来完成,很少有个人去做的。这种IPcore,五万十万的太少了,没人卖给你,一般都是给公司做asic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要看一下这个,楼主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撒。。。。

网友(2010-09-09):
我做过jpeg encoder/decoder mpeg4 encoder/decoder h264 decoder ,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看x264的项目源码,这个是h.264的开源编码器

网友:
个人觉得用FPGA实现264 encoder功能,成本会比较高吧,玩玩可以。先看一下标准,然后是标准C参考代码,然后下载一些关于264的硬件实现的文章,参考其进行架构设计和代码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