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flash上面跑程序吗

楼主(2010-08-07):
我因为用的DE0的板子,sdram已经当缓存用了,NIOS里面ram跑程序不够用,现在只剩一个FLASH了,我改成FLASH上面,可是老提示有错,不知道是我的flash配置有错还是因为程序不能在flash上面跑啊,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啦

网友:
什么类型Flash啊?好像Nor Flash的可以直接运行,Nand Flash的好像不行

网友:
你想你的程序跑多慢?蜗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E0的板子只有一个SDRAM一个FLASH,SDRAM用来作为图像采集的帧缓存,然后在NIOS里面要对图像进行处理,所以程序不能在SDRAM上跑吧,ran我设置的32KB,可是还是不够,现在没办法,只能想想能不能在flash上跑程序了,速度慢不要紧,能跑出来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大部分bootloader都是跑在flash上面的。出错的话检查一下编译选项里面是不是把应该放进flash的部分放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啊,我没有固化程序,只是把program memory设在FLASH上面

然后下到板子里面就出错了

网友:
按照图中选择的话,必须烧写到flash里面才能正常运行,下载到ram里面是不行的

网友:
nandflash 是不支持片上执行的,norflash支持片上执行,nandflash上的程序 要掉到sram才能运行吧。

网友:
我用过DE0,有个解决办法,你看看上面的那片SDRAM能不能换一片大容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要先把程序通过flash_programer烧进flash里面以后,才能运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的SDRAM已经被占用了,就算程序烧到flash里面了,他还是没有地方运行啊

网友(2011-08-10):
求解,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程序是否可以在flash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