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启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现在遇到一个项目,AC输出。负载是电磁铁,启动电流可能是实际使用电流的10多倍。但如果用大功率电源去代替的话无论体积还有价格都会很高。超出了客户的预算。请教一下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楼主:
10倍电流持续时间1-3s

网友:
软启动行不?

网友:
AC输出?要看电压的要求的

楼主:
电压是可调的。

网友:
用变压器,短时过载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变压器有可能可以,但是要试试。而且要加大变压器功率,而且需要在变压器次级加开关才有用。

网友(2010-09-20):
回复 楼主:

楼主应该给出具体的电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