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NIOS II 上面跑过双核,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给小弟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2010-08-07):
有谁在NIOS II 上面跑过双核,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给小弟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就是看官方资料

网友:
你先不要管 NIOS 上面的“双核”
先把 X86/X64 的双核搞清楚,概念是一样的
再反过来看 NIOS 的双核,相信你就能一通百通了

网友:
我跑过,不算太难,只要资源够多,跑10核都可以,不过软件有bug的,双核或者多核代码烧进SPI 接口的flash后不能启动,需要自己写启动加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