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以太网芯片的电磁耦合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8-07):
用的LAN91C111以太网芯片,网上看见一般都是用的TG110-S050N2 电磁耦合再接RJ45接口
能不能就用 那种带变压器的J45接口  像HR911105A?

网友:
可。
建议对比变压器参数和HR的参数,如变比等,一般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好的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