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S中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0-08-07):
DDS输出后面都要加一个低通滤波器来过滤信号,自己如何根据DDS的参考时钟和输出频率来做滤波器。希望大家帮个忙给点资料或者是滤波器设计的软件,我好学习一下,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agilent ads,用这个做滤波器设计不错

网友:
做DDS主频四分之三的滤波器

楼主:
我DDS输出大概是参考时钟的1/7  ,但是输出频率在一个允许的带内是可以数控的。现在没加滤波器  有高次谐波混进来与输出主频混频,表现在主频左右各有一个杂波,现在想办法把他们处理掉。

楼主:
agilent ads 太复杂了点吧 ,我就想通过在输出端用电阻、电容、电感、搭一个滤波器电路,并且可以根据要求改变各相关元器件的参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模拟的东西,还真没做过。
不过楼主搜搜 几个关键词: butterworth, chebyschev

网友B:
可以用Linear的开关电容滤波器芯片,频率由外部输入的Fclk确定。

网友(2010-10-11):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在做这一块,你的资料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一般dds后面都会用椭圆滤波,但是椭圆滤波在波段内是有波动的所以我一直在想用了椭圆滤波是不是要加一个AGC电路呢?

楼主:
要加AGC的,否则信号很弱。

网友(2011-03-30):
加个二阶巴特沃斯滤波器,但是你的转折频率得选取恰当,根据信号与系统书中的采样定理,要恢复采样前得信号,你的截止频率就要大于你的原始信号的频率还要小于采样频率得二分之一

网友:
RFsim99,这是yuhang大哥告诉我的:)

网友:
同意一楼的方法,不过一般DDS芯片的数据手册中都会给出一个参考电路,直接用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啊

网友:
马克# 主振的四分之三,我要做个57M的滤波

网友(2011-06-04):
回复 网友C:

yuhang学长: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是3/4的主频?我用AD9850做信号源,主频20MHz。不加滤波器输出1MHz就基本上不行了,我打算用它产生6MHz以下的波形,做截止频率为多少的LPF好?

网友:
要想设计好挺费劲的,楼主把大概的要求说一下,我先帮你大概考虑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帮我考虑吗?我只要6MHz以内的波形质量很好就行,至于幅度我用AD603搭配运放进行放大。目前的板子,没加滤波器,超过1MHz的波形质量实在是不行。现在改板中!!!请帮我设计一个元器件交易得的滤波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帮我考虑吗?我只要6mhz以内的波形质量很好就行,至于幅度我用ad603搭配运放进行放大。目前的板子,没加滤波器,超过1mhz的波形质量实在是不行。现在改板中!!!请帮我设计一个元器件交易得的滤波器!!!谢谢!!!

网友:
输入200欧输出50欧的妾比雪夫低通,端口反射基本一致到14db,应该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首先说声谢谢!!!我设计了个5阶椭圆的,输入输出阻抗均为100欧,现在上传几幅图片让您分析一下行不行得通!!!

这幅是频率响应曲线

这幅是反射损耗

这幅是输出阻抗曲线

网友(2011-07-26):
诶,菜鸟啊,看不太懂。。。

网友:
不太懂滤波器设计,但关于DDS的杂散,提供一个网址:
http://designtools.analog.com/dtDDSWeb/dtDDSMain.aspx

网友:
额。。。我做了一个5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电路。电路设计是由filter solution 得到的结果。如图所示:

但是我输入就衰减了。1V的峰峰值输入后,输入端就成了400多毫伏了。。。不知道为什么。。。
还请各位大神讲解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侠,请问一下这些滤波器的参数是怎么计算的呢?正在设计一个滤波器,多谢指导啊

网友(2011-08-25):
这个是个好帖子,怎么没哟下午了呢,我现在做的是DDS,用的是ADI申请的样品AD9837、用的是16M晶振,输出一两兆的信号还不是很次,也是不知道后级滤波器的参数怎么整定,这方面没有经验、、、、

网友(2013-11-14):
同求解释AD9854手册的120M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
模拟滤波器?不太懂

网友:
22L还没搞清楚rad/s和Hz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chebyschev不能用在dds上,波纹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Linear的开关电容滤波器芯片,频率由外部输入的Fclk确定。

开关电容滤波器能出20Mhz的模拟信号吗?

网友G(2014-03-08):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容滤波器能出20Mhz的模拟信号吗?

请问我用运放搭个巴特沃斯可以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我用运放搭个巴特沃斯可以用吗

有源滤波器截止频率做不了很高,你要是做产品就用高阶椭圆函数滤波器,自己玩玩就参考小马哥那个4阶巴特沃斯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源滤波器截止频率做不了很高,你要是做产品就用高阶椭圆函数滤波器,自己玩玩就参考小马哥那个4阶巴特 ...

小马哥的4阶巴特沃斯在哪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马哥的4阶巴特沃斯在哪儿呢?

你在论坛搜iboard,原理图里面有

网友(2014-12-09):
我最近也在做AD9835,但是发现高次谐波已经干扰电源了,如何隔离或避免?现在输出滤波器采用7阶椭圆滤波感觉还是没效果,希望各位大神分享下经验呗指导指导。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RC就可以了。实在不知道参数怎么计算,就将R改为电位器,调节点位器。确定最佳的参数就可以啦。。

网友:
我的毕设就是做的DDS。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