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焊好的一块FPGA板子,呵呵,发上来看看

楼主(2010-08-07):
芯片是EP3C16Q240,用来DIY惯导飞控的~看重这个片子里乘法器比较多。手焊的不是特别干净,板子是四层的

网友:
貌似IO利用率不高,如果焊接不成问题的话,用BGA好了
又小又轻,IO用得少,只跑最外面两圈球就好了

楼主:
买不到片子……确实IO没啥用的,BGA没焊过,四层板摆BGA行不?

楼主:
另外,好像电跟地都在中间,没把握,这片子又是65nm的,怕吹坏了或虚焊,等我先拿ARM9练练手再搞B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层板绰绰有余
如果对信号质量要求不高的话,双面板应该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