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了,同样的程序;电路图,在不同版本的proteus上,出现问题

楼主(2010-08-08):
仿真I2C,同样的程序,电路时,有个版本的proteus,有个可以保存,有的不能保存,是程序问题,还是版本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i2c,同样的程序,电路时,有个版本的proteus,有个可以保存,有的不能保存,是程序问题,还是版本问题

到底是哪个版本,一点儿都没有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不可能的。自己的程序有缺陷吧。或者写时间不够。模型的写时间是可以编辑的但要和硬件一致。否则在Proteus中好使,到硬件中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