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笔记本并口卡吗?

楼主(2010-08-08):
想学430,苦于手上没有台式机,只有一个笔记本,网上看到有人用并口卡做扩展,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前辈用过,效果怎样。
我在淘宝上搜笔记本并口卡为什么各种价位的都有,从40多到500多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笔记本用并口卡能调MSP430程序的我向你推荐两种,120元左右,需要根据你笔记本的接口进行选用(注意不要选错,选错接口没法使用):
    (1)一种是EXPRESS转并口卡,新式的笔记本一般都是EXPRESS接口插槽,尺寸比PCMCIA插槽小: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_snap.htm?trade_id=35847985504964&is_archive=true
    (2)另一种是PCMCIA转并口卡,老式笔记本一般是PCMCIA接口插槽: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63373755
    以上两种我都使用过,调试MSP430没问题。
    另外笔记本也可以使用MSP430 UIF进行程序调试,现在一个USB仿真器也不贵,也向你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1000543

    以上我推荐的三种,你要是使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可以继续跟我讨论。我的QQ和邮箱均为:zu_an@sina.com

网友:
120多的还是有点便宜了。建议你买稍微贵点的,最好向卖家问清楚,将来学CPLD及arm也能用的。
当初我就是图便宜,现在才发现只能跑430

网友:
推荐EXPRESS或PCMCIA转并口卡,可以转出真实的并口,本人正在用EXPRESS转串并口一体的卡,挺好用。

网友:
usb转并口?

网友:
EXPRESS不是USB,USB转的没有EXPRESS的好
EXPRESS转并口卡用的比较稳定
就是贵点

网友:
麻烦有用过一楼的那种的报告一下,谢谢!

网友(2010-10-19):
我有的,那时买的,但是不配我的电脑。是EXPRESS转并口卡,大的,需要联系我

网友:
我前些天在淘宝上买过一款PCMCIA转并口卡,是淘宝上最便宜的一款,只要60块钱。经我验证,可以下载仿真msp430单片机。也可以用于FPGA的JTGA下载仿真。可以连接并口打印机打印。但是我用51单片机的并口下载器是不能支持的。卖家说arm等也可以下载仿真的,我没有试过,不过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PCMCIA转并口卡,根本用不着几百块钱的吧。这个60块钱的现在我用的非常好。我并非打广告,我是桂电的一名学生,为避嫌暂时不发淘宝网址。有意购买的可以加我QQ99672190或者发邮件至xiangxiaowei@mails.guet.edu.cn.

网友(2010-11-18):
回复 网友A:
我有的,那时买的,但是不配我的电脑。是express转并口卡,大的,需要联系我

能说一下是什么牌子的吗?便宜的话,有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