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内部晶振怎么校准?

楼主(2010-08-08):
avr内部晶振误差太大,我用m8的ct2(内部晶振4mhz,ctc方式,64分频)定时2ms,每分快了1-2s,大家知道怎么才能将误差控制在Us级吗?

网友:
校准有什么用,环境温度一变,又有误差了,你只能校准一个温度下的震荡频率,不能校准温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内部晶振无法做定时用了吗?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这个要看实际的使用情况。

网友:
avr內部是RC,不是晶振;要求高的就要用外部晶振了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看看官方资料上的曲线吧,不崩溃才怪了
建议用外部晶体

网友(2010-10-28):
唉,晶振误差真是头痛的问题,不知道有什么计数器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