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掉高度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请教四轴掉高度的问题?飞控也加了气压传感器,可是不动油门这个高度还是不停的乎高乎低,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设置的问题?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
为什么新手的问题都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呀?郁闷呀

网友:
各人用的东西不一样的话出问题也会不一样,大家都不清楚你的具体东西配置,都很难直接给你正确的答案,如果要人家一个个问过来,再来回答你,是需要比较耐心才行,这会是个考验!
我能给你的建议是:
1\把本分论坛所有与你这个问题相关的贴子看一遍,再把所有精华贴看一下,对四轴比较了解了后重新把与你问题相关的贴子再看一下;
2\等你飞四轴的起落架次达到50回后,保证你的控制水平上来了。

做到以上,你的问题你自己可以解决,很多人都希望有人可以直接帮着自己把遇到的问题一下就解决,可能吗?至少目前在这里是不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