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电动的游览车是使用的啥电机啊?谢谢!

楼主(2010-08-08):
那种电动的游览车是使用的啥电机啊?谢谢!

网友:
买来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说你是游览车公司过来检修保养的,拆开看看。

楼主:
就是想了解下啊 呵呵

网友:
我拆解过,也仿制过,是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一般带霍尔位置传感器。

网友:
会不会不是开关磁阻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功率大约有多大啊?哪种警务车应该也是把?非常感谢!!

网友:
常州那边有很多工厂专门制造这种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