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430单片机产生两路频率相等、相位相差90度的pwm波?

楼主(2010-08-08):
怎样使用430单片机产生两路频率相等、相位相差90度的pwm波?

网友:
让两个io口输出同时输出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呀,一个搞一个地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2012-01-13):
输出一路想相位移+90度或-90度怎么做呢?

网友:
延时90度和2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