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问题

楼主(2010-08-08):
请教高手:一个主站,30个子站利用CAN总线通信,因为要做成产品,所以出场烧程序的时候要烧一致的啊,所以mailbox里面的ID不能每次都得重新设置;

现在我的想法是,先确定网络中有几个子站,然后分别给每个子站分配ID,然后根据ID进行通信,但是首先确定网络中有几个子站就不会了,呵呵,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
程序是一致的,要有参数配置,可以通过232或者can下载到mcu里,由mcu识别后自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