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avr/io.h> 为什么要这样写?

楼主(2010-08-08):
小弟是新学这个AVR   用的是atmega16L  我看到C:\WinAVR\avr\include\avr    保存有io.h 因为不太懂include  平时我们写习惯写#include <io.h> 不知道行不行啊?

为什么要添加一个路径呢???而这个路径又很不清晰呀!我看到里面还有iom16.h 等这样的文件  是不是一样的调用可以呀  小弟需要这方面的指导  相信有巨多的网友应该都不是很清楚··希望讲解一下呵呵···高手们要出来哦····

网友:
AVR有好几种编译环境的

#include <avr/io.h>是GCC编译环境下声明调用头文件
就如你所知道的路径是C:\WinAVR\avr\include\avr

#include<iom16.h>是IAR编译环境下声明调用头文件

不同的编译环境下调用头文件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GCC编译环境下C:\WinAVR\avr\include\avr 文件中也含有iom16.h  这个文件呀  我也可以调用呀 内容我没详看  有何不同呢?
为何要<avr/io.h>这样写呢?加了一个AVR的路径    而且这个路径看起来根本无法理解啊········是GCC的固定格式么?那么GCC一般都有什么样的调用格式呢?

网友B:
默认路径是:C:\WinAVR\avr\include
所以要加avr/io.h,才能找到io.h这个文个。
使用<avr/io.h>让你移植到另外的AVR单片机上更方便,因为include这个文件后,编译器编译时会根据GCC里设定的芯片自动选择相应换头文件!当然如果是atmega16,LZ当然也可以include <avr/iom16.h>了!

另外LZ的长腿美女让我想入非非了!呵呵

网友:
这样包含C:\WinAVR\avr\include\avr就可以用<io.h>了

网友:
lz 随便是#include <avr/io.h>还是#include <avr/iom.16.h>  都是对的,
因为io.h包括了他支持的所有avr的头文件路径,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找到你选用片子的头文件。

编译=》io.h=》iom16.h
编译=》iom16.h

就这个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俺们就是不知道#include怎么来执行这个调用路径的····我看到一些头文件都是直接放在那个文件夹下面的  像KILLC51的那样 ····能请教一些怎么设置#include的调用路径么?

网友(2011-03-04):
我也是新学avr,用的是AVR Studio+WinAVR,对与编程开头的#include如何写一直很头疼,不知大家开始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3-04-07):
引用 网友B:
默认路径是:C:\WinAVR\avr\include
所以要加avr/io.h,才能找到io.h这个文个。
使用让你移植到另外的AVR单 ...

分析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4-03-07):
非常有用,谢谢楼上的网友们

网友:
<avr/io.h>就相当于"avr/io.h"吧,<是XML的语法,相当于\"号

网友(2017-04-07):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