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6线的打印机步进电机,要怎么驱动?

楼主(2010-08-08):
3根一组,从电机侧面上下2个口引出,黑-棕-红、红-黄-桔,红色是抽头。

请问如果如下图驱动,怎么知道哪个是A+,哪个是B+。

如果利用抽头,结成5线4相,性能有什么变化?

从没用过步进电机,谢谢大家。

网友:
四线接法时也就是第一个图,不用分A+、A-,只要把A、两个绕组分开就行,

网友:
6线的话就是第二张图中公共端再一分为二,这六根线很容易用万用表量出来,就不用多说了。

至于驱动,你如果有正负向电源(H桥也行),就用4根 A B 两组都接好就行,不用区分+/-,如果转动方向和预期的不同,就随意找A或B,把极性反过来就好。

5/6线的话更便于是用单向电源的情况。如图2中就单向12v,可以用6线接成5线用(中间抽头短接)。却别主要是扭矩上的,不过初玩儿的话,不用讲究那么多。

网友:
楼上说得对,A相和B相也是不用分的,只要注意同相的线接到驱动器的同一相就行

网友:
只需分组正确即可,如果想改变方向把其中一组-,+交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