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962 与 LabVIEW

楼主(2010-08-08):
http://www.sonsivri.com/forum/index.php?topic=28056.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27239&bbs_page_no=1&bbs_id=3011
收到 EK-LM3S8962 开发板的第一步,就是插上jlink.没想到啊没想到, j-link command居然提示没有目标板.
找出开发板的readme看了下,如果是版本B的EK-LM3S8962,这个jtag接头居然是双向的,也就是这个接头可以可以用来调试其他的开发板,也可以插入jlink直接调试EK-LM3S8962 ,
只不过我的板子是版本A的,郁闷了好久....

网友:
洋人版本的接插件是白的。按键手感显然要好很多,beeper也更高级。。。。

楼主:
其实功能一样就行了。

再说48元洋人哪里享受的到啊?呵呵

楼主:
Stellaris®LM3S8962 Ethernet+CAN 评估套件
Stellaris®LM3S8962 Ethernet+CAN评估板是一个基于Stellaris LM3S8962 ARM®Cortex -M3内核微控制器的通用评估平台,支持于针对TI M3系列所有产品的软硬件及开发评估 。

该套件的设计突出了LM3S8962微控制器集成的CAN和10/100以太网控制器的特性。同时板上配置的高品质OLED液晶屏更加方便您开发基于CAN,网络接口和显示的嵌入式系统。EK-LM3S8962开发套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板上集成了调试模块,您只需要一条USB线,就可轻松实现调试和烧写。

板上集成了ICDI调试接口。在调试模式下,片上微控制器是禁用的,但允许将调试信号与外部的Stellaris目标微控制器进行连接。除了评估板上自带的调试接口外,工程师也可以使用高性能的JTAG仿真器进行调试和烧写。

主要性能:
Stellaris LM3S8962
32位ARM Cortex-M3 V7M结构优化
支持高密度Thumb-2指令集
256k Flash, 64k SRAM
50 MHz 运行频率,1.25 DMIPS/MHz
10/100兆以太网控制器
CAN控制器
EK-LM3S8962硬件资源:

集成调试器(只要1个USB线,即可方便地调试烧写)
10/100兆以太网口
CAN通信接口
128×96像素的OLED图像显示器
用户指示灯、导航开关和选择按钮
扬声器
MicroSD卡插槽
评估工具包的内容:

LM3S8962 评估板(EVB)
USB电缆
20针脚JTAG/SWD目标电缆
10针脚CAN电缆

CD 包含:

Keil RealView®微控制器开发工具包(MDK-ARM评估版)
完备的文档
快速入门指导
快速入门源码及驱动程序库和应用实例源

网友:
还分不同的版本啊!

网友:
这次国内EK_LM3S8962的不分AB版本吧

楼主:
我收到的是标明A版本,没有电阻
但没试过JLink是否可以调试

楼主:
LM3S8962的耗电量
【整理者】61ic.com
【提供者】80306812
【详细说明】LM3S8962的耗电量

LM3S8962具有256KB的FLASH,64KB的RAM,50 MHz的主频。

    他的功率消耗如下(来自官方PDF):

                 50M时,外设全部打开,满负荷时消耗48mA(3.3V)  + 108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428.4mW;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满负荷时消耗5mA(3.3V)  + 52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146.5mW;

                               以上实在FALSH上运行程序,如果程序转到SRAM上运行,2.5V消耗的电流稍有减少 。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睡眠模式时消耗5mA(3.3V)  + 16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56.5mW;

                 50M时,外设全部关闭,深度睡眠模式时消耗4.6mA(3.3V)  + 0.21mA(2.5V) 的电流,合计耗电15.7mW;

                 32K时,外设全部关闭,休眠模式时消耗16uA(3V) 的电流,合计耗电48uW;

楼主:
↓↓ ekk-lm3s8962 开发板 上手大补贴!买了48元板的,申请了免费板在那吃灰的,都可以看过来了!!
【楼主位】 ilovezeno 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834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8962&bbs_id=9999
===============================================================================================

↓↓ 兄台....Ti ekk lm3S8962开发板的 3d game 演示要不要, 定点运算的ray casting引擎要不要? 自己写3d游戏多好啊.....
【楼主位】 ilovezeno 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97674&bbs_page_no=1&bbs_id=3011

===============================================================================================
↓↓ 周立功的lms3教程(lms8962)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2675&bbs_page_no=1&bbs_id=9999

===============================================================================================

↓↓ 周工Easy ARM 8962开发板 配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1287&bbs_page_no=1&bbs_id=3011

楼主:
【3楼】 ilovezeno 鸣

0按照光盘说明安装好ekk8962板的驱动,总共2个,一个debug,一个虚拟串口
1 安装keil
2 下载解压驱动库
3 找到boards的例子
4 打开基本的blinky
5 点编译,然后下载
6 看效果
7 看周立功的文字教材,然后动手开始修改blinky....
8 完成....

====================================================

楼主:
ARM Devices Supported by LabVIEW

9 评级 | 4.11 out of 5 打印 |  PDF
概览
The 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can be used to program over 260 ARM7, ARM9, and Cortex-M3 based devices. This tutorial will examine the LabVIEW supported microcontrollers as well as examine adding support for additional microcontrollers.

目录
Supported Features
Tier 1 Devices
Tier 2 Devices
Supported Features
There are two tiers of support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in LabVIEW.  Tier 1 devices are validated microcontrollers that provide an out-of-the-box programming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basic programming and mathematics, tier 1 devices also provide LabVIEW palettes for communications, analog, and digital I/O.  Tier 2 devices provide processor support, but no specific palettes are provided, so this requires you to develop and integrate driver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feature breakdown of tier 1 and tier 2 processors.

Tier 1 Devices
Cortex-M3
The LM3S8962 evaluation board introduces you to the Stellaris LM3S8962 MCU from Luminary Micro. This kit offers analog input,a speaker, OLED display, Ethernet, and eight LED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device, visit Luminary Micro.   To purchase this hardware kit with an evaluation version of the 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visit ni.com/arm.

ARM7
The Keil MCB2300 evaluation board introduces you to the NXP LPC2300 ARM family from Philips. This kit offers analog input (via potentiometer),  a speaker, two serial interfaces, LCD, ethernet, and LED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device, visit Keil.  To purchase this hardware kit with an evaluation version of the 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visit ni.com/arm.

The Keil MCB2400 evaluation board introduces you to the NXP LPC2400 ARM family from Philips. This kit offers 32 Mb of RAM, analog input (via potentiometer),  a speaker, one serial interface, one CAN interface, ethernet, and LED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device and to purchase this evaluation kit visit Keil.

Community Contributed
To search for other community contributed Tier 1 devices, visit ni.com/community.

Tier 2 Devices
Behind the scenes, the 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uses the Keil uVision development toolchain to compile, download, and debug applications on ARM Microcontrollers.  Therefore, any devices that are supported by the RL-ARM Real-Time Library can be programmed with LabVIEW.  For a list of currently supported devices, you can consult the Keil Device Database.

If you would like to run LabVIEW on another processor, read this tutorial on using a Tier2 ARM device with the 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楼主(2010-10-10):
http://ep77.com/baidutieba/hexie/test.htm

网友(2011-07-04):
请问这个板子能直接处理4M的 音频DSD信号么?

网友(2011-09-24):
拿到板子试了试与labview的连接,提醒一点,必须先正确安装KEIL,再安装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这样labview才能正确编译连接,不会显示“非预期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到板子试了试与labview的连接,提醒一点,必须先正确安装keil,再安装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这样labview才能正确编译连接,不会显示“非预期错误”

在高版本的labview 2010及以上,可以直接安装labview embedded module for arm,安装程序自动装keil,呵呵

网友:
很COOL的板子

网友(2013-05-02):
很好的帖子,大家能讲讲此开发板与labview如何真正的联机应用和实验吗?或者可以做哪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