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单片机读取ROM数据

楼主(2010-08-09):
如题,如何用C语言表示,汇编如下:
        MOVW                AX,#0E00H
        MOVW                HL,AX
        MOV                A,[HL]
        MOV                buff0,A

        MOVW                AX,#0E01H
        MOVW                HL,AX
        MOV                A,[HL]
        MOV                buff1,A
用C该怎么写啊??是用下面的表示吗?
        buff0=peekb(0x0E00);
        buff1=peekb(0x0E01);
好像不对的啊。

网友:
都很容易啊,直接读那个地址就可以了。
又不是写。

楼主:
是不是就我上面写的哪个呢?给个程序看看可以吗?写呢?怎么写?我是用
pokeb(0x0E00,11);
pokeb(0x0E01,22);来写的,不知道对不对?好象不是这样的.给点提示行吗?
谢了.

网友(2011-06-17):
peekb和pokeb都是绝对地址访问指令。
我这样写访问RAM成功了。
但是读ROM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