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无法正常启动,求助

楼主(2010-08-09):
小弟新做了一块板子,44b0的。可以调试可以使用,但是,把程序烧进去后,不接jtag,启动不起来,接上jtag后,就可以启动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接地有问题?

网友:
接地的可能很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 reset 信号悬空。如果是,那么上拉一个10k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怎么去排查,我是硬件大盲……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的是板子上的复位电路问题,因为JTAG里面有复位电路,插上JTAG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去排查,怎样解决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