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了,这编码器(差分长线输出)怎么接入FGPA

楼主(2010-08-09):
傻了,这编码器输出形式是差分长线,A+ A- B+ B- Z+ Z- .网上说这得有专门的芯片。我想直接接入FPGA该如何做呢

网友:
这东西貌似就是    AB波形相位差来计算吧  先后顺序判断转向  脉冲数 计算距离。

手上攥着 FPGA  相信胜过任何专用芯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接根A+    GND公共 就行了

输入电压不能大于FPGA要求

网友:
光电增量编码器,Z相是index信号,转一圈发一个,可以不管。
AB相计数AB:00->01->11->10/00->10->11->01,建议用光耦隔离外部干扰以及匹配电平。

网友:
使用传说中的正交脉冲解码器。。。

楼主:
使用了4倍频的方法,但是很难解决脉冲抖动的问题

网友:
解码好做。
还要注意:滤波,去干扰和FPGA隔离保护

网友(2010-09-15):
26Ls32

26ls32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先整理信号,再四细分,

A+ A- B+ B-
|  |  |  |
\/    \/
A     B
|     |
  \   /
   \ /
四细分

使用26LS32注意输入上拉电阻的值!保证驱动电流。

网友(2011-04-27):
学习了,顺便问下从那儿看出的4倍频?

网友:
8楼的回答很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