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请教电子称方面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8-09):
大家好,最近参加了学校里面的一个电子设计大赛,想做一个电子称。但是不知道改选哪些元器件,其中功率放大的那块请问各位该选哪个功率放大器啊,另外各位能不能提供详细一点的指导说明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子称。。。有功率放大么。。。。。

首先要买一个专用的  带有应变片的弹性梁  上面的应变片应该是电桥形式的居多, 将电桥的输出差分放大  模拟-数字转换  然后 根据手册计算 就行了

网友:
是信号放大吧  我以前见过别人电子称 是用 OP07 做的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