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痛的cc1110之2,用软FIFO的方式无线收发,要避免MOVX

楼主(2010-08-09):
我在接收无线字节时,把收到的字节放到FIFO队列中,最开始发现速率不能超过100K,不然要出错。
我定义的FIFO结构体如下。
struct
{
  UINT8 In;
  UINT8 Out;
  Uint8 Fifo[128];
}RfFifo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产生了很多MOVX指令,而且读写FIFO的函数有48条指令。
cc1110的MOVX指令最快3个周期,最慢可以达到10个周期。
我后来优化了结构体。如下

type struct
{
    uint8_t In;
    uint8_t Out;
    uint8_t __xdata* Fifo;
}RfFifo_t;

uint8_t RxFifoBuf[RF_FIFO_SIZE];
uint8_t TxFifoBuf[RF_FIFO_SIZE];

RfFifo_t __data RfRxFifo = {0,0,RxFifoBuf};
RfFifo_t __data RfTxFifo = {0,0,TxFifoBuf};

static inline bool WtRfFifo(RfFifo_t __data* fifo,uint8_t d)
{
  uint8_t temp;
  temp = fifo->In;
  ++temp;
  temp &= (RF_FIFO_SIZE-1);
  if(temp == fifo->Out)
  {
    return false;
  }
  fifo->Fifo[fifo->In] = d;
  fifo->In = temp;
  return true;
}

static inline bool RdRfFifo(RfFifo_t __data* fifo,uint8_t* d)
{
    uint8_t temp;
    temp = fifo->Out;
    if(fifo->In == temp)
    {
        return false;
    }
    *d = fifo->Fifo[temp];
    ++temp;
    temp &= (RF_FIFO_SIZE-1);
    fifo->Out = temp;
    return true;
}

编译仿真的时候,发现读写FIFO只有34条指令,而且MOVX只有一条。

我的经验是:中断中要表示标志的全局变量,用__data申明,而DataBuf放在__xdata中。任何一次中断,只许操作一次buf。对串口我也采用同样的优化方式。
对于cc1110这样的51内核芯片,每条指令的消耗周期比其它51都要长一点。

CC1110有128B的__data可用,一般可以把64B甚至32B的分配给中断。

网友:
看了楼主的两个CC1110的单痛贴,我不禁想问一下LZ:你开发CC1110全部是自己写这些底层的驱动吗?

CHIPCON有提供操作底层函数库的

楼主:
你那个东西我两年前就在玩,那个底层驱动也玩的蛋痛,我当时是做语音采集通讯。居然8K采样率无法全双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东西我两年前就在玩,那个底层驱动也玩的蛋痛,我当时是做语音采集通讯。居然8k采样率无法全双工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mark ,都蛋疼2了-_-|||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东西我两年前就在玩,那个底层驱动也玩的蛋痛,我当时是做语音采集通讯。居然8k采样率无法全双工
问题出在哪里呢?

1,我设置到500K的速率,但是实际无线速率只有不到100K

网友:
CC1110只有在915MHz频率、MSK调制方式下的最高速率是500K,其他的最高速率是250K

楼主:
回复 网友B:
cc1110只有在915mhz频率、msk调制方式下的最高速率是500k,其他的最高速率是250k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咯。
我以前好像连250K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