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PIC仿真器,要求如下,不知道该买哪款

楼主(2010-08-09):
能配仿真头仿真PIC16F616. 最好能设多个断点。最好能仿真DISPIC系列。 价钱一套1000左右。大家帮忙推荐下。

网友:
好像kit3可以 相对icd2.5便宜

网友:
网上搜一下,好多的!这个价位如果只买仿真器的话可以买ICD3了吧!

网友:
我们这里也要买,我也是不知道选PICkit3还是ICD3好

网友:
那还有说吗,肯定是ICD3更好,更爽.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买仿真器,价格高不说。现在的都是可以重复写的,我就不用仿真器。

网友:
PICKIT3,200多,300多,ICD3,1600左右。

搞DSPIC,可以用ICD3,支持多断点。但是搞616,所有的工具都只支持一个断点,这是在你购买616的调试头的基础上,这个调试头,ICD3,PICKIT3通用。

楼主:
616所有的仿真器都只能设一个断点?ICE2000也是这样吗。
ICD3 1600太贵了.我现在在PICKIT3以及ICD2和ICE2000之间选择。不知道ICD2000用的仿真头和PICKIT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仿真头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当然是icd3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仿真头大概要多少钱?

Microchip上卖35美刀。
如果你在PKIT3、ICD2、ICE2000选,那建议选ICD2。ICE太贵,超你预算了。

楼主:
我怎么看了贝能上有卖1000元呢,ICE2000. 不过今天打了电话,被调查了一通,说这个是亏本卖的,要详细知道项目,公司等等情况,说帮我申请,不知道能否申请下来。

楼主:
不过我看了ICE2000的配套仿真头好贵,要445 USD,如果这样就直接放弃了,选个PICkit3算了,再加一个180元的仿真头。
microchip可真会赚钱。

网友:
用ICD2.5吧

网友:
建议楼主Kit2/3,ICD2均可,玩够616后玩其它的也基本上够玩,想要多断点的话,再上ICD3吧,ICE死贵!

楼主:
我看了KIT3的接口是6芯的,而仿真头的接口是RJ11的,是否需要转接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ckit3,200多,300多,icd3,1600左右。
搞dspic,可以用icd3,支持多断点。但是搞616,所有的工具都只支持一个断点,这是在你购买616的调试头的基础上,这个调试头,icd3,pickit3通用。

回复 网友C:
建议楼主kit2/3,icd2均可,玩够616后玩其它的也基本上够玩,想要多断点的话,再上icd3吧,ice死贵!

我手头有ICD3,但就是不知道什么设置多个硬件断点,有那位可以教一下啥设置?

楼主:
楼上的,可能需要芯片支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转接线,代理商会送的

楼主:
问了下,贝能没现货,问了另外一家,仿真头要450,这么贵还是算了,奶奶的,个人用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kit3的接口是6芯的,而仿真头的接口是rj11的,是否需要转接线的?

这个用一根ICD2的6芯线,反过来用就可以了。如果你在我这里买,我负责提供这根线材给你,不过看这个样子你是打算直接烧片搞690了,就无所谓了。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pickit3,200多,300多,icd3,1600左右。
搞dspic,可以用icd3,支持多断点。但是搞616,所有的工具都只支持一个断点,这是在你购买616的调试头的基础上,这个调试头,icd3,pickit3通用。
回复 网友C:
建议楼主kit2/3,icd2均可,玩够616后玩其它的也基本上够玩,想要多断点的话,再上icd3吧,ice死贵!
我手头有icd3,但就是不知道什么设置多个硬件断点,有那位可以教一下啥设置?

ICD3,配合18F或者更高档的芯片才支持多断点,把SOFT BREAK POINT使能就可以了。

楼主:
pic591那边的仿真头+PIKIT3多少钱?

网友:
方便的话你可以收下邮件。发邮件了。

网友:
ICE2000卖1000元??我怎么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价格~~~~要不然900RMB的ICD2我绝对不会买。

网友:
ICE 1000,只包括主机,不包括带仿真芯片的哪些模块,那个就贵了。

网友:
现在pickit3已经便宜到两百多啦。。说是速度快多了。介绍上说是基本的片子都能仿真。

网友:
200多那都是个人做的,原装的和授权的还是要贵一点的

网友:
有100多元的KIT2,学习够用了
产品开发还是搞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