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135的台表对换表笔两次测量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0-08-09):
我淘了个采用7135芯片的四位半廉价台表(TECHPLUS DM4500A),里面的运放用的是AD711AH,测试10V基准时,正方向测量是10.001V,调换表笔测量是-9.998V,请高手指点该如何调校?

网友:
这已经很好了  你保证两次测量时接触电阻一样??  就这个表而言相差0%的可能性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已经很好了  你保证两次测量时接触电阻一样?
----------------------------------------------------------------------

多次反复测量都是如此,应该可以排除接触不好的问题,我用其他表交换表笔测量都是一样啊

网友:
表笔短路的读数是多少?

网友:
找电池测测吧,如果正反一致,就说明干扰是从万用表和基准的变压器过去的。

楼主:
表笔短路读数是0,很稳定,接电池也是一样,交换表笔读数相差一到两个字,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
其实你这个已经很准了....芯片本身就有正负超差的范围.......你也可以试下 下面的方法.......

换掉 7.8 脚的那个基准电容, 换一个质量(漏电流小的)好一点的 2. 加大这个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明天试一下

网友:
LZ这个表在哪儿淘的,可否给个地址,也想买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这个表在哪儿淘的,可否给个地址,也想买个

在矿坛淘到的,好像现在没有了,如果你有意,我平价转你,现在想攒钱买个更高位的

网友:
楼主多少米转让啊

楼主(2010-09-27):
回复 网友C:
楼主多少米转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多少米转让啊
请LZ把整机测量的图片放上来,若还可以的话我可能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楼主多少米转让啊
请lz把整机测量的图片放上来,若还可以的话我可能要。

网友:
正常滴,不要强迫症了.

负压反转那个IC失调电压没完全补偿吧.两个字的误差,还是很好接受滴,多少60000读数的表也就这个实力.

网友(2010-11-16):
正常现象的。

网友(2011-08-18):
这个万用表还行吧

网友:
万用表不错  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