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 要根据需要应用到多种通讯协议,Modbus,Profibus,HART,CAN,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一

楼主(2010-08-09):
要求485的接口
我的想法是,挑一种不用花钱的协议,编导软件中去

其他的协议,用专用的转接卡来实现
因为Profibus这种协议直接使用是要交费用的,买通讯卡来用,就避免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可行不可行啊

我想吧Modbus编进软件中去,不知道有没有Modbus和各种协议的通讯卡

有熟悉通信协议产品的兄弟 给个意见啊

楼主:
难道高手都在晚间才出没???
还是我的问题不够专业。。。

楼主:
高手们 快出现吧  指点一下我这个迷途小羔羊

网友:
modbus大部分都是自己定义的,有时候通用,有时候不通用

网友:
modbus在工控方面用的很广,这个有标准,做齐可就通用了,怎么"有时候不通用"?

网友:
看你的产品是否要跟别人的对接,都是自己的产品随便定协议,否则就要标准通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报文命令肯定是按照Modbus协议中来编写
但是传递的参数,是我自己定义的

因为其他的协议报文和命令可能是和Modbus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还想把参数传递出去

这样 是不是就要用到相关的转换协议的通讯卡?请问有这种产品吗??
通讯这方面,确实不是很懂,各位大哥见笑了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种转换卡,Modbus转Profibus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HART不知道有没有转换卡

网友(2013-08-27):
好像profibus比较通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