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建模与verilog语言构建FIFO的区别?还请指教

楼主(2010-08-09):
大家好,小弟初学FPGA,有两个问题请教。

我看到书上写一个乘法器的例子,直接用组合逻辑 C = A * B;
后来又看到一种方法是用时序逻辑完成 16位的乘法器

(1)我的理解应该是用时序来做的吧,它好像能够消除毛刺。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2)书里面介绍FIFO的建立方法,有用LPM建模来完成的。(还有ROM,SRAM等)感觉用LPM很方便
但是看到后面也有用verilog语言写出来完成的。感觉要自己写那么多,有点复杂。

小弟不清楚,工程中一般用哪个方法呢?他们的各自优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
似乎都有人用的   但我们老师告诉我们   自己做的,时序比较好控制   而用IP核的,就不一定  很会用了      自己做学的东西也比较多     我做滤波器的时候 ,老师都叫我自己做乘法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有道理,那最好是自己做咯,过程中自己还能学到东西是吧,谢谢。

网友:
工程中讲求效率,什么都自己做,做到猴年马月了,altera提供的东西不错,自己做的往往速度和面积都比altera提供的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确实在工程中要讲究效率。

网友:
我记得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如果自己做的ram啊,fifo啊之类的存储器,如果综合的时候设置的不好的话,有可能综合器不会用内部的ram,而占用宝贵的le资源.我什么都喜欢用现成的,加法器我都是直接掉的ip核.

网友(2013-04-12):
学习时自己写,为的是更好理解,用时用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