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解锁

楼主(2010-08-09):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什么原因? (原文件名:bbb.jpg)

网友:
顶  我没用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芯片?哪个型号?

楼主:
LM3S6911的解锁图片

楼主:
LM3S6911解锁 1 (原文件名:aaa.jpg)

LM3S6911解锁 2 (原文件名:CCC.jpg)

LM3S6911解锁 3 (原文件名:bbb.jpg)

楼主: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原创)JATG解锁 LM3SXXXX (只需要一个JLINK)我和这位一样的方式还是解不了

JATG解锁 LM3S6911    1步 (原文件名:444.jpg)

JATG解锁 LM3S6911    2步 (原文件名:555.jpg)

JATG解锁 LM3S6911    3步 (原文件名:666.jpg)

JATG解锁 LM3S6911    4步 (原文件名:777.jpg)

楼主:
怎么没有师傅给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988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iyuan1106&bbs_id=9999

大概是13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TI的LM Flash Programmer 只能使用TI的ICDI(也就是FTDI的工具)解锁,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这个,还是Jlink。

楼主:
【9楼】 jkhu 永远的不知
这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两个图放反了

楼主:
请教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为什么用JLINK擦除,下载程序都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mer 就不行出现上部的问题,请师傅指点

网友:
TI的LM Flash Programmer,目前只支持ICDI的JTAG接口,见图,这个软件不支持Jlink,也就是LM Flash Programmer并没有做JLINK的驱动,而你使用JLINK擦写是使用的SEGGER的驱动,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V8支持不支持ICDI的JTAG下载程序,LM Flash Programmer需要什么样的下载线,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M Flash Programmer暂时不支持Jlink,ICDI是TI的开发板上自带的仿真器,我们公司基于做了icdi的仿真器。
LM Flash Programmer也可以支持串口和以太网下载。

楼主:
请问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我的板上就一个太网接口,需要下载boot_eth程序,才能使用太网接口,请师傅指点一下怎么下载,LM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Jlink,我现在有V8仿真器   谢谢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有时间给咱指点一下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我的板上就一个太网接口,需要下载boot_eth程序,才能使用太网接口,请师傅指点一下怎么下载,lm flash programmer不支持jlink,我现在有v8仿真器   谢谢

不知道你是用的哪个板?可以使用IAR编译下载程序。

楼主:
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我用的是自己做的板。

楼主:
请问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下载boot_eth程序,LM3S6911的地址应该选择什么?

楼主:
烦请jkhu 永远的不知 师傅 给指点感谢

网友(2010-09-20):
这两种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没有解,还有什么办法擦除整个芯片吗?

网友(2013-03-28):
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