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定的几种0805封装的1%精度25ppm温飘精密电阻到货了

楼主(2010-08-09):
郁闷,本来想要少量样品,可惜买不到,只有订货,但是要每种1000PCS的起订量,忍痛定了,
这会相机没电了,等充好电来上图片

上图来:

(原文件名:1.JPG) 包装的盘子

(原文件名:3.JPG) 单独一个盘子,因为是样品每盘1000PCS所以看着空荡荡的

(原文件名:2.JPG) 电阻标签

(原文件名:5.JPG) 电阻的样子,跟普通的看着没啥区别

(原文件名:6.JPG) 焊到板子上的电阻

目前我这边还没有条件测电阻的温飘等性能,等后面买了能测这些性能的表什么的再上测试数据给大家看!

网友:
我倒是在farnell买过5ppm,0.05%精度的0805电阻,10块钱左右。跟普通0805无甚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图
不要有太多期待,我这边没阿莫那样的设备,只有普通廉价相机,效果肯定不咋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倒是在farnell买过5ppm,0.05%精度的0805电阻,10块钱左右。跟普通0805无甚区别。
是的,看着跟普通的没啥区别,我的1%精度25ppm,价格便宜呀,8.5分钱一个。自己玩玩,这样的精度也很可以了。

网友:
楼主做啥玩艺对电阻的温度系数要求那么高?

话说能不能匀几个电阻给我测试下 :D 我测试过杭州电阻厂的 5% 金属膜电阻,在 6 位半表上最后一位跳动一两个字,和 Vishay 的 PTF56 电阻相似。而一般的“金属膜电阻”在 6 位半表上末两位都有点跳,估计就是温度系数太大了的影响。

网友:
楼主,可否分点给兄弟我,lrzxc@163.com联络

网友:
viking可以1K起订吗?我们顶的都是5K一盘

网友:
楼主留个VIKING的电话,下次去他们那定要是能1K起订

楼主:
回复 网友C:
viking可以1k起订吗?我们顶的都是5k一盘
我说我定样品,他们说样品可以1K起订,如果后面谁要定,可以一起定呀,估计价格能搞到7分多一个吧,我这次定的少也没砍价了。

回复 网友D:
楼主做啥玩艺对电阻的温度系数要求那么高?
话说能不能匀几个电阻给我测试下 :d 我测试过杭州电阻厂的 5% 金属膜电阻,在 6 位半表上最后一位跳动一两个字,和 vishay 的 ptf56 电阻相似。而一般的“金属膜电阻”在 6 位半表上末两位都有点跳,估计就是温度系数太大了的影响。
我做的是一个精密VI转换模块,对温飘很在意。
没问题,你什么地方,留地址给我,我送几个给你试试,快递到付呀!哈哈。我邮箱:ahjjt+126.com请把+换成@,QQ:117335602

回复 网友E:
楼主,可否分点给兄弟我,lrzxc@163.com联络
你要多少,我不知道有没有你需要的合适的阻值,下次我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定呀,这样可以要字的阻值,代理商说只要能整盘定,任意阻值都可以订的,

回复 网友C:
楼主留个viking的电话,下次去他们那定要是能1k起订
上海的代理商021-67741095,他们说只有样品可以1K起订,正常买都是整盘5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做啥玩艺对电阻的温度系数要求那么高?
话说能不能匀几个电阻给我测试下 :d 我测试过杭州电阻厂的 5% 金属膜电阻,在 6 位半表上最后一位跳动一两个字,和 vishay 的 ptf56 电阻相似。而一般的“金属膜电阻”在 6 位半表上末两位都有点跳,估计就是温度系数太大了的影响。
我也这样测量过你图片上的电阻,引脚都是铜的.  我发现用烙铁加热电阻以后,电阻值下降. 很是奇怪,怕别人笑话,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哈哈,那么一点电阻,邮费倒是贵的可以了

网友:
viking是哪的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那么一点电阻,邮费倒是贵的可以了
邮费包含着价格里面,我找的国内代理买的,货期1个月,他们应该跟其他货一起批量定的。

回复 网友G:
viking是哪的厂家?
台湾光颉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做的是一个精密VI转换模块,对温飘很在意。
没问题,你什么地方,留地址给我...

看你那个奇怪的圆弧形 PCB 还真想不出是这么一个东西 :D
我在桂林,明天要出差了,所以等回来再联系你吧,要不你自己弄一个高位表?既然是做精密的东西有一个高位表还是好的。

回复 网友I:
我也这样测量过你图片上的电阻,引脚都是铜的.  我发现用烙铁加热电阻以后,电阻值下降. 很是奇怪,怕别人笑话,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金属膜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所以加热后电阻值下降。天气较冷的时候即使是用手捏电阻,也可以看到电阻值明显下降。我遇到一些线绕电阻,比如 RX11,也是负温度系数,很奇怪,但是 RX21 又是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H:
我做的是一个精密vi转换模块,对温飘很在意。
没问题,你什么地方,留地址给我...
看你那个奇怪的圆弧形 pcb 还真想不出是这么一个东西 :d
我在桂林,明天要出差了,所以等回来再联系你吧,要不你自己弄一个高位表?既然是做精密的东西有一个高位表还是好的。
一直有这个想法搞台高位表,新的暂时没这么多余的钱来买,旧的我不熟悉不敢随便瞎买。

回复 网友I:
我也这样测量过你图片上的电阻,引脚都是铜的.  我发现用烙铁加热电阻以后,电阻值下降. 很是奇怪,怕别人笑话,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金属膜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所以加热后......
这个跟材料有关吧,某些材料是正温度系数,有些材料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定的15PPM的 0.1% 也是0.085   不过是整盘定的

网友:
上面的代码不清楚怎么认   反正回来测试几个  误差都在0.05% 温度系数在15PPM以下( 不准确  用个盒子上面用饶电阻丝然后电阻丝通电  反正摸着烫手  和常温比较的)  还有一盘是国巨的 指标一样 结果回来测试  误差都超标了  温度系数也不好  退了   谁个清楚上面的字母代表上面  麻烦给解释哈  本人太不专业  见笑了

网友:
LS 哥们, 什么价格这种电阻? 知道1W左右的价格不?

网友:
想买也买不到

网友:
我们订的3W的要5块,一盘起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我定的15ppm的 0.1% 也是0.085   不过是整盘定的

你是在哪里买的,有联系方式不,看图片还是日本产的呀,不错

网友:
18楼,你照片上的那盘电阻是日本罗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是日本产的  我当时也没有指定   定了两盘  其中一盘就是这个   我只知道英文品牌名字是ROHM
上面的字母也不清楚是那个代表温度系数  和误差 只认识3K的标志  我测量了一哈  温度系数和误差都在指标内
而另外一盘国巨的  都超标了  退了   今天又搞了一盘  老板说是ROHM的  结果收到货之后  请看下图

测量了一哈  结果误差都没有超标  但是温度系数大的很  常温是11.991K  用火机烤了一哈就到12.036K了  按指标上说的15PPM 应该是严重超标  至少和那盘日本的ROHM的电阻大十倍   那位行家  指导指导上面那个字母是代表温漂

网友:
一楼的   有没有测试温度系数   精密电阻最重要的温度系数   能不能麻烦测试哈   给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一楼的   有没有测试温度系数   精密电阻最重要的温度系数   能不能麻烦测试哈   给个数据
我这边没有高位表,用胜利的4位半表试了下,标称20K,万用表室温测试19.954K,用烙铁放上面一会,测得19.938K,精度跟温飘粗算都在标称范围内,而且试的这个电阻还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2010-09-26):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是日本产的  我当时也没有指定   定了两盘  其中一盘就是这个   我只知道英文品牌名字是rohm
上面的字母也不清楚是那个代表温度系数  和误差 只认识3k的标志  我测量了一哈  温度系数和误差都在指标内
而另外一盘国巨的  都超标了  退了   今天又搞了一盘  老板说是rohm的  结果收到货之后  请看下图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2/ourdev_5803......
你這個是華新的料  台灣的公司   0.1% 12K 100PPM的料.(根據料號來看而已啊)  你可以看一下規格書  如果後續有關於精密電阻的問題,可給我發郵件yuonneli@viking.com.tw  我李s  希望可以幫到你

网友(2014-01-11):
mark下。精密电阻 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