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线驱动1602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在做用4线传输的方法驱动1602 用外部5V给1602供电 外部电源和MSP430也是共地的 1602初始化也是严格按照说明书写的  但程序下载进去1602没有反应 而且初始化也改过好多次 一直是第一行全黑 就跟没有接数据线一样  但仿真看来IO口已经送数据了 而且1602发烫 我检查线路和程序都没有问题 现在又几个疑问:
1 f449的说明上写的上电默认的晶振是DCO 频率1M 那指令周期应该是1uS了  是这样吗?
2 MSP430驱动5V1602 数据口用不用加上拉电阻?加多少
3 4线传输1602时初始化是不是要改变?
以下是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

         WDTCTL=WDTPW+WDTHOLD;

         DATA_DIR = 0XFF;      //P3.0接RS P3.1接RWP3.2接EN P3.4P3.5P3.6P3.7接数    据口高8位

         CLR_RW;
         CLR_RS;
         CLR_EN;
         Delay5ms();
         Delay5ms();
         Delay5ms();
         write_com(0x38,0);
         Delay5ms();
         write_com(0x38,0);
         Delay5ms();
         write_com(0x38,0);
         Delay5ms();
         write_com(0x38,1);
         write_com(0x08,1);
         write_com(0x01,1);
         write_com(0x06,1);
         write_com(0x0c,1);
         Delay5ms();
}

网友:
而且1602发烫 背光打开了吗?如果供电没有问题,会不会液晶坏了?

MSP430驱动5V1602 数据口不用加上拉电阻

我用过430驱动5V的128*64液晶没有问题,端口也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
/**************************************************************************
1602 四线制驱动程序--基于MSP430F149

   File Name:       LCD1602x4_mps.h
   Author:          HuNB

***************************************************************************/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set(x) P6OUT |=x
#define clr(x) P6OUT &=~x
#define rs BIT2 //RA1
#define rw BIT3 //RA2
#define e BIT4 //RA3

/*--------------------------------------------------------------------------------------------------
函数说明
--------------------------------------------------------------------------------------------------*/

void init();                   //申明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n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en_write(void);   //LCD写入使能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ecdata);    //LCD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LCD设置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Recdata); //LCD显示字符函数
int LCD_PutStr(unsigned char *DData,int pos);   //LCD显示字符串函数
//int LCD_PutNum(unsigned long num,int XS,int pos);//LCD显示数字函数

int p=0;
//---------------------------------------

//---------------------------------------
//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ADCON1=0X07;               //设置A口为普通I/O口
    //TRISA=0X00;                //设置A口为输出
    //TRISD=0X00;                //设置D口为输出
P4DIR=0xff;
    P6DIR=0x1c;      //设置A口为输出
WDTCTL = WDTPW + WDTHOLD; //杀狗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_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LCD_en_write(void) //液晶使能
{
set(e);
delay_nus(1);
clr(e);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指令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command>>4; //高四位移到低四位
delay_nus(16);
clr(rs);        //RS=0 选择指令地址
clr(rw);        //RW=0 写操作
P4OUT&=0Xf0;          //清低四位
P4OUT|=temp&0x0f; //写高四位
//command&0x0f;
LCD_en_write();
P4OUT&=0xf0;         //清高四位
P4OUT|=command&0x0f;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
set(rw);        //RW=1 结束写操作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ecdata) //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Recdata>>4; //高四位移到低四位
delay_nus(16);
set(rs);       //RS=1 选择数据地址
clr(rw);       //RW=0 写操作
P4OUT&=0Xf0;       //清高四位
P4OUT|=temp&0x0f; //Recdata&0xf0写高四位
LCD_en_write();
// Recdata=Recdata<<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P4OUT&=0Xf0;        //清高四位
P4OUT|=Recdata&0x0f;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
set(rw);        //RW=1 结束写操作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写地址函数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初始化
{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LCD_en_write();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nms(5);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Recdata) //列x=0~15,行y=0,1
{
LCD_set_xy(X, Y); //写地址
LCD_write_data(Recdata);
}

int LCD_PutStr(unsigned char *DData,int pos){
unsigned char i;
if(pos==-1){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nms(2);
   pos=0;
   }
while((*DData)!='\0'){
switch(*DData){
     case '\n': //如果是\n,则换行
     {
     if(pos<17){
       for(i=pos;i<16;i++)
         LCD_write_char(i%16, i/16, ' ');
         pos=16;
         }
         else{
         for(i=pos;i<32;i++) LCD_write_char(i%16, i/16, ' ');
         pos=32;
         }
     break;
     }

     case '\b': //如果是\b,则退格
     {
     if(pos>0) pos--;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 ');
     break;
     }

     default:
     {

     if((*DData)<0x20){
     *DData=' ';
     }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DData);
     pos++;
     break;
     }
      }
      DData++;
       }
       return(pos);
       }

/*----------------------------以下函数用于输出数字---------------------
int LCD_PutNum(unsigned long num,int XS,int pos){    //从右边数,保留几位小数
unsigned long tmp=0;
unsigned char numbits=0;
if(pos==-1){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ms(2);
pos=0;
}
if(num==0){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0');
   pos++;
   }
   else{
   if(num<0){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
   num*=(-1);
   pos++;
   }
   while(num){
   tmp=tmp*10+(num%10);
   num=num/10;
   numbits++;
   }
   while(tmp){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tmp%10)+48);
   tmp=tmp/10;
   pos++;
   numbits--;
   if(numbits==XS) pos=LCD_PutStr(".",pos); //显示小数点
   }
   while(numbits--){
   LCD_write_char(pos%16, pos/16, '0');
   pos++;
   }
   }
   return(pos);
}**/

网友:
上面是个完整的液晶显示子程序,我没有直接接单片机,在开发板上面跑的,单片机出来后接了个5v的573。没有试过直接接3.3v信号。

网友(2012-07-13):
write_com(0x38,0);这是8线的设置,4线驱动的时候D4应该为0,也就是00101000(0x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