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上电瞬间如何保证其能稳定工作?现我有个项目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0-08-09):
SDRAM上电瞬间如何保证其能稳定工作?现我有个项目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FPGA+SDRAM+DA+一个摄像头做的一个简单的VGA视频显示的东西

有时上电时会发现图像是模糊基本看不清的,正常情况是能显示摄像头显示的画面的,特别是在突然间上电,断电,再上电的情况下,即把插头瞬间拿掉再插进去
图像模糊的现象出现的机率极大,出现这种情况,得把电关了约几秒钟,再上电就行正常显示

我觉得应该会不会是因为突然断电,再上电,SDRAM的数据来不及清除,所以上电瞬间数据混乱了,把图像的数据都乱了?估计还是电源上电不稳定,干扰严重?
电源滤波也做了一些,复位部分用了22UF的电容,复位时间应该是够的了,不知如何解决,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给FPGA给一个逻辑复位,上电过段时间,比如1秒后逻辑再开始动作,这时候硬件应该完全稳定了。

还有,如果怀疑电源,上示波器看,不要猜。

网友(2010-09-08):
我也在做那玩意,兄弟啊,能给点资料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