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 FLASH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想在CC1110 FLASH上保存数据。比如定义一个a,当a++执行50次后,a=50。
如果掉电后,再通上电,或者复位后,a仍然要是50。
CC1110也是8位51单片机。
大家给点思路吧!!

楼主:
哪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难道掉电后是零?

楼主:
不是0,但也不是50吧!

网友(2011-06-12):
flash 保存不就是么

网友(2012-03-24):
变量定义到code memory了吗

网友(2012-10-24):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哥指点指点。。。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纠结这个事情呢?保存到code里就行了???越来越迷糊什么是flash,什么是eeprom了。。。51里面eeprom我知道是保存数据的,,到cc1110里了,有时flash。。。迷了~!

网友(2014-02-20):
两种方式写flash:CPU和DMA
cpu访问函数要调到内存中执行,一般首选DMA方式,使用DMA时,要写的数据定义在XDATA中,且为偶数字节。
写入flash页尽量靠后,不然和code冲突,目前还在研究,不知说的对不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