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WIP在LM3S8962上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TI或ZLG给的LWIP在LM3S8962上无操作系统模式例程里,都是由中断将数据放到接收队列中,系统的应用层每隔10ms去接收队列中检查有无新的数据。按我的理解,如果执行PING操作的话,回应事件肯定是大于10ms的,为什么实际PING的时候,都是小于1ms呢?

楼主: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lwIPEthernet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EthernetIntStatus(ETH_BASE, false); /* 读取并清除中断状态 */
    EthernetIntClear(ETH_BASE, ulStatus);

    if(ulStatus)                                  /* 如果发送的是一个TX/RX中断,那么调用底层的中断处理函数*/
    {
        stellarisif_interrupt(&lwip_netif);
    }

#if NO_SYS

/*********************************************************************************************************
**如果系统没有使用一个RTOS,那么我们将所有的lwip处理都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在接收队列上服务任何的数据包
*********************************************************************************************************/

    stellarisif_input(&lwip_netif);

    lwIPServiceTimers();                      /* LWIP的定时器事件服务*/
#endif
}

已明白原因,实际上,只要中断产生后,会立即去执行stellarisif_input(&lwip_netif)函数,也即检查接收队列中检查有无新的数据,然后做出响应。

网友:
内存空间用了多少,还有多少留给应用?

楼主:
LM3S8962只有一个2K字节的FIFO用于以太网帧接收,并且,应用层的回调函数stellarisif_input也是放在中断当中,那是不是可以认为LWIP的用于接收的内存池只要大于2K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存空间用了多少,还有多少留给应用?

PBUF_RAM是4K,PBUF_POOL是9K。

楼主:
回复 网友B:
lm3s8962只有一个2k字节的fifo用于以太网帧接收,并且,应用层的回调函数stellarisif_input也是放在中断当中,那是不是可以认为lwip的用于接收的内存池只要大于2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