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程序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0-08-09):
急!!程序进不了中断!!

我使用的是70f3452,在用MINICUBE2 调试时中断请求标志已经产生,但程序就是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相关的寄存器配置也没问题,包括看门狗也一样进不了中断。请各位高手指教!非常急!拜托!

网友:
呼唤检查MK和EI位

楼主:
除了看门狗之外其他中断都可以进入,看门狗中断是非屏蔽中断,不受MK和EI位的约束,照理来说只要发生看门狗溢出就会无条件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但就是进不去!!急!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0-10-02):
是不是中断里没有把标志位清零啊
不过这么RZ的行为应该很容易找出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