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最小代价实现双电源供电自动切换,希望压降在0.2V以内

楼主(2010-08-09):
请教:怎样用最小代价实现双电源供电自动切换,希望压降在0.2V以内
就是两个电源,比如一个接USB,一个接电池供电。
怎样实现自动切换电源供电,当不插入USB时,由电池盒供电,当插入USB时,由USB供电。

用两个二极管的方法,由于二极管自身有0.7V的压降,损耗太大,容导致电池还有比较多电量时,
已经无法驱动芯片工作。

有没有其他方法实现?

我看见有人用 TPS2112APW 芯片实现,但是这个芯片好贵阿。

有没有其他方法实现?

比如,目标是,当有3节电池供电时,这样切换的损耗在0.2V以内。
4.5-0.2 = 4.3。
然后LDO用 HT7773。 0.1V的压降
这样,当电池降到 3.6V时,还能保证过完LDO有3.3V的稳定输出。

有什么这样的方法么?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0.2-0.3V

网友:
LS正解,MOS管用低Vth类型。

网友:
好贴,找了很久,明天试试!

网友:
用3A的肖特基,小电流下压降小于0.2V

楼主:
好。 需要作作实验

麻烦LS的大侠 有无推荐 哪个型号的肖特基用过,对性能有把握?

我在淘宝上搜索 肖特基
出来很多,千差万别的。有的在标题上声明“低压差0.75v”

是否是不同的肖特基的压降不一样?
还是肖特基在不同的电流情况下压降不一样?

对于模拟这些器件以前很少接触,所以经验很小,还希望大家多多讨论指点。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少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在0.2V以下,除非电流小于1mA以下或更小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知道哪个型号的肖特基是在0.2V以下么? 大概在200~300mA的工作下。

网友:
很抱歉,还真的不了解这样的肖特基,我用过的肖特基并不多,都是0.3V以上的。不嫌麻烦就用3楼电路好了,管用,压降可达到0.01V以下。

楼主:
请教一下3L大侠提供的这个图纸,看我理解是否正确,我的模拟器件的功底比较差,还希望多多指教:

1.
图中接Bat的圆圈中的器件是一个 mos管 ,是否正确?
我看了一些资料,应该是 N型Mos管,对否?

2。
接+5.0V电源的是一个二极管,如果想减低压降,应该采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否正确?

3.
最后方接的是一个 LDO 稳定输出3.0V 或者 3.3V等需要的电压。

初步理解,当+5.0V电源没有接通时,NMos管处于断开状态,输出电压约等于VBat
当+5.V电源接通时,NMos管处于接通状态,输出电压就是V5.0???

请问,有无一个Mos管的型号可供参考购买?
在淘宝上搜索“mos管”出来太多的型号,已经有些晕了。
多谢。

回复 网友C:

网友:
3楼的意思就是把电源切换电路放到稳压电路之前

网友:
回复 楼主:
2。
接+5.0v电源的是一个二极管,如果想减低压降,应该采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否正确? ---------------对,实际上也应该使用肖特基,看下面说明
3.
最后方接的是一个 ldo 稳定输出3.0v 或者 3.3v等需要的电压。
初步理解,当+5.0v电源没有接通时,nmos管处于断开状态,输出电压约等于vbat
当+5.v电源接通时,nmos管处于接通状态,输出电压就是v5.0???
-----------------------
你刚好说反了,当没有5V时,MOS管导通,由vbat供电,当接入5V时,MOS管截止,由5V经过二极管后向负载供电,如果用肖特基,5V经过二极管后比4.5V还高,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截止,

网友:
3楼的原理图不错,就看如何选择器件了

楼主:
多谢解释。
理解的更多了。
如LS所说,的确要看怎样选择器件了。

而且在时间产品中,还有很多麻烦要考虑

1.
LDO的选择。
本来看参数觉得 holtek 的 HT7333 不错。
但是经过仔细询问,在输出电流超过90mA 以上时,
这个LDO的压降也直奔0.5V而去。
在手册上说明的是输出电流在40mA时压差是在 0.09V。

嘿嘿。

本来算着,电源切换电路如果压降在0.2V以内,LDO的压降在0.2V以内。
那么3节AA电池在3.6V的状态下,还是可以输出3.3V给单片机以及其他芯片提供稳定工作电流。
现在看起来似乎要更加好的LDO才可能实现了。

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先来个升压降压 的DCDC再接个LDO了。。。
为老板设计实际产品就是比作个个人用的板子要难的多阿。。。

多谢回复【14楼】little Monkey
回复 楼主:
2。
接+5.0v电源的是一个二极管,如果想减低压降,应该采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否正确? ---------------对,实际上也应该使用肖特基,看下面说明
3.
最后方接的是一个 ldo 稳定输出3.0v 或者 3.3v等需要的电压。
初步理解,当+5.0v电源没有接通时,nmos管处于断开状态,输出电压约等于vbat
当+5.v电源接通时,nmos管处于接通状态,输出电压就是v5.0???
-----------------------
你刚好说反了,当没有5v时,mos管导通,由vbat供电,当接入5v时,mos管截止,由5v经过二极管后向负载供电,如果用肖特基,5v经过二极管后比4.5v还高,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截止,

网友:
楼主试试xc6206,SOT23封装,具体型号是xc6206p332m,最大有250mA输出,上传个PDF给你看看

网友:
另一种办法,用可关断的LDO。不需要理想二极管或者MOSF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另一种办法,用可关断的ldo。不需要理想二极管或者mosfet。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当检测到USB电源接上时,把链接在电池的LDO的使能开关进行关闭。
这样来切换电路

但是便宜的LDO的使能基本上都是“高电压使能”,“低压关断”
这样有办法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另一种办法,用可关断的ldo。不需要理想二极管或者mosfet。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当检测到usb电源接上时,把链接在电池的ldo的使能开关进行关闭。
这样来切换电路
但是便宜的ldo的使能基本上都是“高电压使能”,“低压关断”
这样有办法接么?

检测+反相就是了,两个LDO同时给负载供电,互相切换。

楼主:
老板有个同学在杭州作LDO
是给手机用的
能在300mA负载下提供不超过0.28mV的压差

不过都是只有批量供应
呵呵。。。

网友:
那种硝基特二极管压降小为什么不直接到厂商网站上搜索?看datasheet?
安森美的网站有过滤功能
NSR0302MW压降比较小,具体压价看datasheet的图表。

网友:
0.28mV ??? 笔误吧,0.28V还差不多。

网友:
可以试试用下,哈哈。学习了。

网友:
这个能做到无缝切换吗 ,当USB无电时,BAT供电。VGS 应该还有电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0.28mv ??? 笔误吧,0.28v还差不多。

嗯 是笔误
是 0.28V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3l大侠提供的这个图纸,看我理解是否正确,我的模拟器件的功底比较差,还希望多多指教:
1.
图中接bat的圆圈中的器件是一个 mos管 ,是否正确?
我看了一些资料,应该是 n型mos管,对否?
2。
接+5.0v电源的是一个二极管,如果想减低压降,应该采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否正确?
3.
最后方接的是一个 ldo 稳定输出3.0v 或者 3.3v等需要的电压。
初步理解,当+5.0v电源没有接通时,nmos管处于断开状态,输出电压约等于vbat
当+5.v电源接通时,nmos管处于接通状态,输出电压就是v5.0???
请问,有无一个mos管的型号可供参考购买?
在淘宝上搜索“mos管”出来太多的型号,已经有些晕了。
多谢。
回复 网友C:
(原文件名:usb_bat_sw.jpg) </cen......

图里应该是个P MOS啊,增强型的

网友:
哪位能推荐几个PMOS的型号呢?谢谢

网友:
这个就多了
NDS9435A Si9435
AO3413

网友(2010-10-27):
3楼的图应该是个PMOS吧
NMOS5V供电的时候就通了

PMOS应该是S端接输入,像图里那样的话体内二极管直接就通了?

网友:
P沟道的可以D入S出,昨天刚刚做了实验,单节锂电池,300mA的负载电流,0.04V的压降。

不过我是用了2个Pmos管,S极相连,G极相连,D入D出,参考了MP4里面的电路。

网友:
mark 双电源 微电 DC

网友:
其实可以用两个MOS搭建理想二极管,,,,详细看LI电池保护板

网友:
3楼的mos是个PMOS,另外我觉得D和S接反了,按照图中的接法,那不就是5V和BAT分别串了个二极管进去了?

网友:
好电路,用的到

网友:
mark,不知道应用到12V会有什么新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图:

引用图片

我也遇到了这个麻烦,PMOS管内置的内二极管在几十毫安电流情况下压降小于0.1V,但一般SOT23封装的内置二极管最大电流不到2A,而且手册显示在最大电流时候正向压差都到了1.2V,我现在也找不到合适的双电源电路啊```头都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3楼的图应该是个pmos吧
nmos5v供电的时候就通了
pmos应该是s端接输入,像图里那样的话体内二极管直接就通了?

能否上一个图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实可以用两个mos搭建理想二极管,,,,详细看li电池保护板
用2个PMOS背靠背串联,管子用IRF4435,Si2301这种低导通电阻类型,压降肯定能控制在0.2V以内.
昨晚做了个,电流40mA压降实测0.01V

网友:
回复 网友G:
3楼的mos是个pmos,另外我觉得d和s接反了,按照图中的接法,那不就是5v和bat分别串了个二极管进去了?
同意
应该是DS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存在,除非电流毫安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E:
3楼的图应该是个pmos吧
nmos5v供电的时候就通了
pmos应该是s端接输入,像图里那样的话体内二极管直接就通了?
能否上一个图学习学习?

能上个图吗

网友:
对3L电路的解释:
1,DS没有错,因为这个是接单节3.7V锂电的,5V输入时,NMOS截止,(接5V和接地的电阻可以取10K, 100K);NMOS内部二极管截止,因为5V电压高于电池电压;
2,5V断开,NMOS导通,电池给LDO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G:
3楼的mos是个pmos,另外我觉得d和s接反了,按照图中的接法,那不就是5v和bat分别串了个二极
---------------------------------------------------------------------------------------
3楼的mos正确,如果ds反了则5V向BATT充电,改用2个PMOS背靠背串联"也可以"。
------ 也可以清心----->JP
------ 心也可以清。

网友(2010-12-24):
回复 网友C:

你能解释一下,这里两个电阻控制vgs电压有什么作用吗?当5v输入时,nmos截止是通过内部二极管来截止的,而5v断开时,nmos导通是直接打通了内部的二极管吗,这时候vgs没有吧?

网友:
好好理解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C:
你能解释一下,这里两个电阻控制vgs电压有什么作用吗?当5v输入时,nmos截止是通过内部二极管来截止的,而5v断开时,nmos导通是直接打通了内部的二极管吗,这时候vgs没有吧?

好象是有问题, rqiang 能不能标一下D,G,S, 符号也不对啊?

网友(2011-05-01):
引用图片【2楼】rqiang

网友(2011-06-08):
图上的MOS管明明是P MOS

网友:
*    3楼的pmos管d、s极没有接错,反过来接usb的5v会通过内部二极管向电池充电,而这不是我们需要的。

*    管子肯定应该是PMOS管,usb没有5v时,电池电压直通LDO,usb接入5v的同时,5v也加到了PMOS管的g极,

     PMOS管截止,达到双电源切换的目的!

网友:
继电器也是一个办法,压降几乎为0,电路简单可靠,就是耗电多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另一种办法,用可关断的ldo。不需要理想二极管或者mosfet。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当检测到usb电源接上时,把链接在电池的ldo的使能开关进行关闭。
这样来切换电路

但是便宜的ldo的使能基本上都是“高电压使能”,“低压关断”
这样有办法接么?
LDO有高电平允许和低电平允许的2种

网友:
LTC4411理想二极管,压降0.028V,电流最大2.6A,2.8~5.5V

网友(2011-07-10):
都是直接用两个ss14处理

网友:
MARK等下在看

网友:
PMOS管是肯定的,3楼的原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呵呵~~

网友(2011-11-12):
记号~记号~~

网友:
都这么多年了  我的积分依然这么点 表示压力很大啊

网友(2011-12-22):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插入USB时,由USB供电,当不插入USB时,由电源适配器供电,谢谢了,解决好久了都没有解决,希望您能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图片

MOS是不是反了?会不会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K(2012-03-09):
但是切换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会让后面的MCU复位,有什么解决办法,加大电容??

网友(2012-09-18):
把硅管换成锗管,或许能使压差小一点

网友(2012-10-30):
成本来讲,低压降肖特基是必然的,mbrs340或者ss230压降应该都比较小

网友:
好电路,受启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但是切换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会让后面的MCU复位,有什么解决办法,加大电容?? ...

+5V那里对地接个200欧的电阻,拔掉电源后通过这个电阻将5V尽快释放掉,MOS管切换会更快

网友L:
3楼的原理图,pmos画反了吧,电池电流直接从体二极管流进LDO了,要把pmos水平翻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3楼的原理图,pmos画反了吧,电池电流直接从体二极管流进LDO了,要把pmos水平翻转一下 ...

我觉得没有错哦 PMOS的S极比电池电压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但是G极的电压是0V, 所以PMOS是导通的, 电流应该通过PMOS流过

网友L:
那在USB供电的时候,电池电流通过体二极管流进LDO,LS你怎么解决?
要是这样接,根本起不到双电源切换的目的。。。。。。。

网友:
好帖,马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在USB供电的时候,电池电流通过体二极管流进LDO,LS你怎么解决?
要是这样接,根本起不到双 ...

怎么会呢?当USB供电时,体二极管根本就是截止的,那来的电流?

网友M:
直接使用PNP三极管就可以了吧
0.2V压降,过点200mA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2013-12-10):
3楼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原理图不错!吸收掉了

网友(2014-01-21):
引用 网友C:

5V 后面那个二极管 有0.7V压降吧? 而后面LM1117  3.3V 的输入要求是 >4.75v, 5V-0.7V=4.3V ,这样造成 LM1117 3.3V 不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使用PNP三极管就可以了吧
0.2V压降,过点200mA肯定没问题的

请教,是说的那个二极管吗?
用什么型号的PNP 能控制压降在0.2V??

网友(2014-03-12):
好帖子,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高于5V可以吗?比如4节电池6V。另一种情况就是电池从6V逐渐降低到4V

网友(2014-07-25):
正在研究双电源切换,mark个

网友(2014-11-05):
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
用的上,先记号了,双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2017-06-10):
我也保存下。。早晚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