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异步电机,在连续运行几十秒后,可控硅损坏,请高手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09):
在连续运行几十秒后,电机出现嗒嗒的声音(已经证实电机未损坏),电机转速较正常降低(感觉像电机一定的频率停止、启动,从而产生振动和嗒嗒声响)。如果继续运行,双向可控硅会击穿,电机不能停!

图中:OUT_D1接ULN2003输出

其中R3、R4、R6、C11试过多种值的组合,39、100、300、560、1K、2K,C11试过0.047、0.1uF,耐压630V
请高手,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电路如下:

网友:
moc3083 按照pdf上面推荐的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3083手册的电路

只是R3、R6值不完全相同,要差几十欧姆!

网友:
之前我见过一个文档,建议在Q1的上端加一个电感(呃流线圈),防止可控硅回路电流突变,保护可控硅。仅供参考啊

网友:
请问电阻一定要用1W的么?

网友:
换用两支单向可控硅,用3083触发之。单双向可控硅之间的性能差异不是一星半点的。感性负载确实很讨厌啊。你的电机工作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
参数按照手册来,阻容耦合可以并个10K/431 压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了,好几种电阻,最小的1W,最大的5W
另外,电机出现嗒嗒的声音的时候,电阻R6非常热!

回复 网友C:
盒子是固定的,使用两个的单项可控硅,放不下

我这个电路是两个双向可控硅,非别控制正传和反转

额定电流3A左右,电机有几种400到800W,单项异步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数按照手册来,阻容耦合可以并个10k/431 压敏电阻

10K/431,431是什么意思?
知道了10表示10mm,431表示430V

网友:
问一下你是如何接A1和A2极的?加散热器否?马达视在功率多少VA?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了,好几种电阻,最小的1w,最大的5w
另外,电机出现嗒嗒的声音的时候,电阻r6非常热!
回复 网友C:
盒子是固定的,使用两个的单项可控硅,放不下
我这个电路是两个双向可控硅,非别控制正传和反转
额定电流3a左右,电机有几种400到800w,单项异步电机

两个可控硅?检查一下是否有短暂的瞬间两个可控硅同时得到导通信号引起瞬时短路。单片机的程序里检查一下,加上必要的保护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R6非常热!
双向可控硅可靠导通的话,R6不会非常热。

网友:
电机及灯泡啟動瞬间其电流高出娄倍。
可控硅以及功率元件有其dv/dt及di/dt不可瞬间超过。
dv/dt防制为电源串电感,R4够小且耐压値够高而电机为电感性可能省略它。
di/dt防制为开关側並RC(如上图R4、C11但R4太大変成沒作用)
当然元件其耐压、电流、功率(有无散熱規格不同)三者必須同时滿足。

你現在R4改小值,元件換更大V、I、P。
信号过零致能一下子就好,不必一直致能,R6非常热代表了T1、T2间电压不低。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两个双向可控硅,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具体电路怎样实现正反转?
R6两边刚好有可控硅内部PN结限压,理应不热。G极虚焊?

网友:
楼主用电容移相电机?正反转好说

网友:
1.去掉R6。2.把可控硅的A1和A2极接法对调一下。3.加散热器。第2项最为主要,楼主试试。

网友:
正好有个一直未解的问题啊,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改成可以 正反转控制交流异步电机 的电路啊?

上次我试了,双向可控硅全烧了。。。。

我是根据这个电路改的,将继电器换成两个独立控制的双向可控硅

网友:
将你的R4及C11的值改为手册中相近的参数,即R4为数十Ω,C11为0.01㎌,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应用时可能会出问题,因为继电器触点在切换时必然会跳火(空气电晕),这一刻3个触点几乎可以视为短路,严重时会发生粘滞。实践证明,在常温常压下,峰峰值电压低于130V(大约)下,才不易发生跳火招致触点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用继电器切换也是不太稳定,因为我切换的周期很短,差不多一秒切换一次,会存在切换不正常情况。

我开始基于异步电机正反转的原理,改成可控硅控制的电路。没运转几下就烧了可控硅,不是发热的原因,可能跟电容存的电有关系。

网友:
对于功率因素小于0.5的感性负荷,把R4改位360
另外,对于可控硅的门手册上的接线和你的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试者把火线和零线换一下看看.

楼主:
上个单相异步电机正反转原理图

这个我改的双向可控硅电路,菜鸟级的水平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可控硅来实现换向完全是可行的,关键要考虑电路的细节,你可以在各可控硅的输出脚上串一个适当参数的电感或小值电阻(因移相电容的存在),马达停定前不要换向,A1和A2极各并一RC串联电路。

网友:
建议:1.C4,C5多余,没有好处,去除。2.光耦要用内置触发二极管型的那种,过不过零触发无所谓,从图看,你用错光耦了。3.R17和R18,R22和R23合并为一。4.N1和N2端各接个适当参数的电感或小值电阻。5.该电路可以考虑底板带电,这样可以省去光耦,降低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只适用于主副绕组一样的电机。
同意23楼说法
大家都见过全自动洗衣机,里面很多是用可控硅电路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的。除了控制电路要正确外,关键是控制正反转的时机,电机还在高速转动,强行反转那要用多大的电流?不坏可控硅在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只适用于主副绕组一样的电机
这个说法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你让主副绕组不同的单机电机,按上面的图接,看能不能达到同样的转速,同样的功率?

网友:
第一,可控硅在这里只是起到接通与断开电流的作用,就如一支只能接通与断开的开关一样,不能改变马达的转速和功率。如果可控硅没有完全导通或关断,那只能算是另一码事。
   第二,17和22楼贴出的马达内部绕组有三组:两个主线包,一个副线包,副线包共用,主线包的绕向互为相反,等效于两个相同的马达,换向时其本质是接通不同的主线包。
   第三。主副绕组一样的电机很少见,少之又少。
   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其它二条是相关知识。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电机参数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绕过电机?单相电机两个主绕包,你发明的?

网友:
看看,凑个热闹...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哥,你看明白没有,我指的是17楼和22楼贴出的电机,内部结构就是我在28楼说的。22楼把一个换向电机分解成两个图,一个正向图,一个反向图,你看明白了没有。
    我绕过电机也不足为怪。电机是不是我发明的(当然不是我发明的)也不重要,关键是28楼第一条说的在不在理。

网友:
有些单项电机两个绕组是一样的,也就是在这个电机中没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之分,很多洗衣机电机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就是改不了爱争论的性格,友好的争论能让人长知识,明是非。
  如果没有错的话,你指的这种洗衣机马达是很类似17楼的,是有副绕组的,其特征是外挂有一移相电容,否则就不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老弟:你也看清楚,17楼和22楼是你说的意思吗?我的理解是他把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接线方式分两个图来表示。也就是说这个电机只有一个主绕组,一个副绕组。有两个主一个副单相电机工作了二十多年了还没见过,可能我孤陋寡闻。到是见过很多工厂里用的伺服电机多是主副绕组相同的。也包括家用的洗衣机。

网友:
回复 网友G:

   欧洲人的排气扇就喜欢用双向的,既可排气又可吸气,随你控制,国内也有,但少见,它就是类似结构的,由于绕包受物理位置的局限,不能做到完全对称,所以用起来一个方向转得快些,另一个反向稍微慢了些。
   可以肯定的是,全世界的电机,你我都不可能全部见过和了解,那怕是很肤浅的了解。

网友:
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离题了,不过你说的 “欧洲人的排气扇就喜欢用双向的,既可排气又可吸气,随你控制,国内也有,但少见”,我也不认同。不是少见,在国内窗式排气扇双向的却却是常见的,不信你上家电市场去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注意是相对的,模糊判断,不值得去争论。

楼主:
回复 网友H:
问一下你是如何接a1和a2极的?加散热器否?马达视在功率多少va?
两个A2接在一起,图大概接法如22楼,只是光耦用的过零的MOC3083,加了散热器,正常工作是散热器微微温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了,好几种电阻,最小的1w,最大的5w
另外,电机出现嗒嗒的声音的时候,电阻r6非常热!
回复 网友C:
盒子是固定的,使用两个的单项可控硅,放不下
我这个电路是两个双向可控硅,非别控制正传和反转
额定电流3a左右,电机有几种400到800w,单项异步电机

--------------------------------------------------------------......

回复 网友H:
1.去掉r6。2.把可控硅的a1和a2极接法对调一下。3.加散热器。第2项最为主要,楼主试试。
我试试

回复 网友F:
正好有个一直未解的问题啊,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改成可以 正反转控制交流异步电机 的电路啊?

上次我试了,双向可控硅全烧了。。。。

我是根据这个电路改的,将继电器换成两个独立控制的双向可控硅

差不多就是这样改的

回复 网友I:

对于功率因素小于0.5的感性负荷,把r4改位360
另外,对于可控硅的门手册上的接线和你的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试者把火线和零线换一下看看.
接线没有去管零线火线,有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存在这种问题,手动控制

网友(2010-09-10):
关注!正在做可控硅控制转速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问了个老工程师,他说负载要放在T1端,G和T2耐压较低,容易击穿损坏!按他说的修改了,没问题了!!

另外:可控硅发热的计算方法,按照 压降*电流 计算是否正确??
我控制的电机,1300W,启动电流16A左右,计算16*1.55=24.8W。

网友(2010-12-15):
热是因为你和那个引脚触发你弄错了。反了一样可以触发,现象就是热。是很热

网友(2011-01-14):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问了个老工程师,他说负载要放在T1端,G和T2耐压较低,容易击穿损坏!按他说的修改了,没问题了!!

再次回来看帖,才知道问题出自于两个阳极(MT1、MT2)在实际电路中接反了。
另,楼主把老工程师的话记错了,“G和T2耐压较低”里的“T2”应该是T1,我认为。

网友:
16楼已经说过了,楼主没仔细看.

网友:
我是根据这个电路改的,将继电器换成两个独立控制的双向可控硅

引用图片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我也有做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可以选择手动自动,但有个问题,电机如果要停转,CW,CCW 端可否长时间处于断开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K:

的确,高手已经说了,50楼不说我还看不到呢,真是一叶障目

回复 网友L:
谢谢你真点的对,我说错了,应该是“G和T1耐压较低”

网友(2011-05-01):
那么请问高手,比如BTA12-800CW, T1接负载还是T2接负载?

网友(2011-06-08):
看了这个帖子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又学经验了。

网友(2011-07-13):
回复 网友M:
那么请问高手,比如BTA12-800CW, T1接负载还是T2接负载?
42楼已经说得很明显了,自己不仔细看。
A1

网友(2011-08-18):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这个电路能用吗,实验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G:

单相电机实际上有两个主绕组和两个副绕组,分别串联,所以在很多电气图上用一个主、副绕组表示。

网友(2011-11-14):
那个 十条黄金规则 因该再加一条:负载要放在T1端

网友:
很多高手

网友(2012-02-29):
回复 网友H:

还真没注意T1和T2有这差别

网友N: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第一幅图片中的电动机本来就是接在T1端的,何来接错一说?

网友(2012-07-15):
没做过这玩意,学习中!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N:
回复 楼主:
----------------------------------------------------------------------- ...

同问,关注一下!!!

网友:
表示又学习了

网友:
妄图用导通角变化,控制电容移相交流电机的转速的企图,大多会以失败告终。除非只是极小功率的场合。否则都会遇到电机发烫,速度与导通角不成比例等问题。

网友(2013-07-03):
我的MTI和MT2没有接反,照样烧。曾经做过试验,电源输入不超过230V基本不会烧毁,否则很容易烧毁。这说明什么?按理应该是管子的耐压问题,可使用800V和600V的管子基本没什么区别。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你真点的对,我说错了,应该是“G和T1耐压较低”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问了个老工程师,他说负载要放在T1端,G和T2耐压较低,容易击穿损坏!按他说的修改了,没问题了!!
再次回来看帖,才知道问题出自于两个阳极(MT1、MT2)在实际电路中接反了。
另,楼主把老工程师的话记错了,“G和T2耐压较低”里的“T2”应该是T1,我认为。

今天又回来看帖,我觉得需要加以补充和修正。

补充:
1楼和3楼的电路是相同的,没有错误。
楼主的问题出自于两个阳极(MT1、MT2)在实际电路中接反了,故出现楼主位叙述的故障和8楼“电阻R6非常热”的现象。
负载放在T1端,还是放在T2端,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条件来确定的。

修正:
G和T2端子间的耐压是相当高的。
先前我把楼主“G和T2耐压较低”的错误叙述中的T2简单地改为T1,是不对的。
因为双向可控硅的门极G和第一阳极T1之间呈低阻特性。

网友:
额定电流才3a,驱动感性负载,可控硅要留足50%以上余量,换10A的吧

网友O(2014-03-23):
引用 网友L:
今天又回来看帖,我觉得需要加以补充和修正。

补充:

“负载放在T1端,还是放在T2端,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条件来确定的。” 请问如何根据实际应该条件来确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负载放在T1端,还是放在T2端,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条件来确定的。” 请问如何根据实际应该条件来确定? ...

“负载放在T1端,还是放在T2端”的表述是基于楼主电路的。换个场合,该表述就失去唯一解释了。
重新表述如下:

首先——
有的负载允许放置在火线一侧,晶闸管开关放置在零线一侧。晶闸管关断后,只要电源未关断,负载仍带电。或许还有其它有利、有弊的因素。
有的负载必须放置在零线一侧,晶闸管开关放置在火线一侧。晶闸管关断后,即使电源未关断,负载不带电或者稍有漏电,比较前者安全一些。或许还有其它有利、有弊的因素。

其次——
不论负载放置在电源的哪一侧,晶闸管连通着负载的那一端可以是T2端,也可以是T1端。
因为,既然双向晶闸管是双向的,反过来、倒过去都是可以的。
当然,绝不是简单地互换T2和T1两个端子那样简单。相应地、适当地变更、配置控制电路,也是必须的。

楼主的电路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负载放在晶闸管的T2或T1端,而在于实际电路中把T2和T1端子接反了,控制电路已经失配,R6严重发热是必然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L:
“负载放在T1端,还是放在T2端”的表述是基于楼主电路的。换个场合,该表述就失去唯一解释了。
重新表述 ...

非常感谢!你解释的很详细,我已看明白。与控制极G相连的控制电路我i没有考虑。。。再次感谢!

网友(2014-08-22):
你在之后楼层提到R6很热的话,那么R3必定还要再热些,请问你注意到当时R3是什么个情况吗?好几年过去了,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最大可能真只有虚焊了,此时可控硅没有很好的触发,未触发时R3、R6就串联在了ac中才会很热

网友:
为此困惑了很久,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真的解决了问题。
用在非正反转的场合是不容易烧可控硅的,用2只可控硅控制正反转,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烧毁可控硅,查过ST的ACST的资料,容易烧毁可控硅的原因说是一只工作的时候另一只可能由于干扰的原因误导通,从而导致直接短接了移相电容而烧毁。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

网友(2014-09-28):
楼主在不在,看到你这个帖子,想问一下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现在也正在做这个,遇到一些问题。方不方便加QQ(664671377)交流一下。

楼主:
很多人不仔细看帖,16楼、43楼都说出了解决方法!问题圆满解决!

网友(2018-04-28):
mark   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2019-03-19):
mark,做个标记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可控硅烧管问题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