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写的一个判断相位的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0-08-09):
代码是这样写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eepdirect is
  port(
      A,B :in std_logic;
      direct:out bit
      );
end deepdirect;
architecture behav of deepdirect is
begin
   process(A,B)
   begin
   if (A 'event and A ='1') then
       --wait for 20 ns;
       if (B='1') then
       direct<='1';
       else
       direc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输入信号有A,B两路,输出信号为direct。
期望出现的结果是当A超前或滞后B90°的时候分别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但是实际测试的结果是输出的direct始终为高。
想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处理编码器信号的吧!
  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76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281229961&bbs_id=9999

楼主:
当A超前或者滞后B90°的时候,有谁可以说出为什么是输出的direct始终为高?

网友:
testbench 编写有错误
正确的仿真见下:

楼主:
回复  【4楼】 tiandy
---------------------------------------------------------------------
图片能不能再发一下,看不见。谢谢!

网友:
111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回复 【7楼】 tiandy
------------------------------------------------------
请问这种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
你的程序没问题啊,我也仿真了下……